请教:热电偶测量低温是不是不行

楼主(2005-09-23):
看了一些帖子说在500度以下最好用热电阻温度计,而热电偶适合较高的温度。 那么这个适合的意思,是说热电偶测低温就测不准,还是说低温情况用热电偶比较麻烦啊?

网友A:
不是,热电阻测不了高温。

小河!!!!

网友:
热电偶在在低温是测不准的,五百度一下建议使用热电阻

网友B:
低温一般使用铂电阻

网友C:
同级热电阻比热电偶精度高,不需要补偿导线,但热电阻一般最高测到500摄氏度,所以较低温度能用热电阻优先选用,并不是热电偶不能测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D:
热电阻和热电偶的精度不同

网友E:
你要测多低的温度?

网友F:
Pt100热电阻最高可以测到850℃,不过这样子做出的产品价格也比较高了.

网友G(2005-10-30):
要看你测量的低温有多低了,如果是0度以下,还是热电偶好一些

网友H:
你如果非要用热电偶测500度以下的温度最好采用E型热电偶.

网友I(2006-08-14):
想请教一下,热电偶所测的电压值与温度的换算,有类似的资料吗

网友J:
   热电偶是主要测量高温区域的(500度以上);热电阻是用来测量低温区域的(500度以下)。热电偶的精度不如热电阻的高,
   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请你留下邮箱地址我把我公司的温度传感器资料发送给你。

网友K:
热电阻在500度以下测量精度比热电偶高

网友L:
热电偶的输出电压与节点之间的温度差相关,温度差越高则输出电压越高。显而易见,低温时电偶输出电压较低,在检测系统精度不变的情况下,检测结果的相对误差随检测温度降低而线性升高。也就是说热电偶在低温区的精度没有在高温区高,但是并不是不能用。

网友M:
这个不是绝对的哦.不同的热电偶测量的范围是不同的,各有优缺点

网友N(2007-01-23):
0度以下用T型热电偶,
如果对测温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完全可以用热电偶,300度以下热电偶的测温误差是正负2.5度.

网友O:
PT系列 目前最高温度可以测量到1000度.

网友P:
热电偶不是不能测低温,只是精度差,一般低温时用热电阻(精度高),最好的能做到0.1%,而高温时热电偶的误差大家也就不计较了。

网友Q(2007-04-10):
给我发一份,谢谢你!
dwb_neu@sina.com

网友R:
是的,低温用热电阻还是比较好

网友S:
我们公司用热电阻测液氮,温度负两百多度也非常稳定.

网友T:
在中低温区热电阻的实现和经济上都比较划算

网友U:
低温下热电阻要比热电偶测的精确,但其成本也高,所以我建议对于精度要求不太高的地方能用热电偶就用它.还有不同类型的热电偶,它的电压所对应温度也不同.具体对应值查表可知.

网友V(2013-03-26):
我需要测量零下40到300的温度范围,我是用热电阻还是用热电偶

网友W:
引用 网友L:
热电偶的输出电压与节点之间的温度差相关,温度差越高则输...

 这个全面。

网友X:
精度不一样的,热阻用于低温时精度高点,你测低温长时间的话300度以下可以用热阻,再高了必须用热偶了。

网友Y:
这个问题不是行不行的原因

比如一个1.6MPa的压力表用在0.5——1.0范围最好,但不代表不能用在0.5以下。

网友Z:
一般认为热电偶在低温区域的温度特性不是太好(尤其是S和B分度,300度以下基本不能用,因为mV值基本不随温度变化而变化),不建议低温时用热电偶测量,而尽量用热电阻。个人觉得跟热电偶特性有关,也跟测量方式有关。

网友AA:
热电偶也可以测量低温,但是测量精度相对会降低,所以建议如果温度较低还是用热电阻比较好。

网友AB:
学习了,非常感谢啊,不错不错

网友AC(2017-12-09):
引用 网友S:
我们公司用热电阻测液氮,温度负两百多度也非常稳定.

您好 我想了解热点阻测液氮温度的方法,希望得到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AD:
一般低于500度是选择热电阻的,准确度肯定是高于热电偶。而且不需要补偿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