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交流单相刹车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5-09-23):
我现在使用单相刹车电机,有一个问题,刹车时断电后的位置保持,还是快速停止呢? 功能上,我要用后者。刹车是上电后,电机可以转动,断电锁死么?

网友A:
用单相刹车电机就是为了实现快速停止,要位置保持精确定位须配传感器,最简单的用一只接近开关.刹车有一定的制动力矩,但不锁死.要锁死跟电机出轴的减速器有关.我们用的无论是否断电都有自锁功能.

楼主:
我使用了一个1:25的减速比,电机是4极的,转速在1250r/m。

网友B(2007-08-21):
我也想用一台刹车电机,用来控制机械手左右移动,使其较精确定位,不只是单相好还是三相好。

网友C:
单向的好

网友D:
下面引用由sunsanr在 2005-9-26 8:29:00 发表的内容:
  我使用了一个1:25的减速比,电机是4极的,转速在1250r/m。

--------------------------------------------------------------------------------------------
刹车电机其实有几种
一种是所谓的阻尼电机
二是电磁制动的电机, 就是断电保持
三是电子制动 反向制动而已

根据你的目标精度来选择不同的电机

www.telbridge.com
成工

0755-27832701

大家可以切磋一下!!

网友E(2007-10-24):
拖动一重物上下运动,如何在中间停止的时候保持重物不往下掉(马达并未断电的状态下)?

网友F:
想用什么类型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