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推荐一款抗干扰温控表

楼主(2005-09-23):
一抗干扰措施 当仪表发现较大的波动或跳动时,一般是由于干扰太强造成,采取下列措施能减小或消除干扰。 仪表输入信号电缆采用屏蔽电缆,屏蔽层接大地或接到仪表输入地端。并尽量与100V以上的动力线分开 仪表供电与感性负载(如交流接触器)供电尽量分开
错误接法
正确接法 C — 0.033μF/1000V R — 100Ω 1/2W 在感性负载的控制接点并联RC火花吸收电路适当设置仪表的数字滤波时间常数 利用仪表的报警延时功能,防止干扰造成误动作 二输入信号故障处理 利用仪表的输入信号故障处理功能,可以更有效地保证设备的安全运行以及因输入信号故障而引起的非正常设备运行,例如联锁、停机等。仪表显示 . 表示输入信号故障。 输入信号故障是指出现下述几种情况: 热电阻或热电偶断路 输入其它信号时由于输入信号过大造成仪表内A/D转换溢出 (bout)—— 输入信号故障时的代用测量值 当仪表判断输入信号出故障时,以设置的 值作为测量值。 仪表显示 . 时仍可进行参数设置。 可按用户要求增加输入信号故障报警输出功能。 三。XSC系列PID智能调节仪与各类传感器、变送器配合,可实现对温度、压力、液位、成分等过程量的测量、变换、显示、通讯和控制。 采用先进的PID智能控制算法,抗超调,具备自整定(AT)功能。 误差小于0.2%F•S,并具备调校、数字滤波功能,可帮助减小传感器、变送器的误差,有效提高系统的测量、控制精度。 适用于电压、电流、热电阻、热电偶、mV、电位器、远传压力表等信号类型。 3点报警输出,可选择12种报警方式,报警灵敏度独立设定。具备延时报警功能,有效防止干扰等原因造成误报。 全透明、高速、高效的网络化通讯接口,实现计算机与仪表间完全的数据传送和控制。 独有的控制权转移功能使计算机可以直接控制仪表的报警输出、控制输出和变送输出。 多种外形尺寸和面板形式可供选择。 良好的软件平台,具备二次开发能力,能够满足特殊的功能需求。 提供测试软件,组态软件和应用软件技术支持。 通过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产品获得权威机构电磁兼容(EMC)检验证书。 工作环境:0℃~50℃,湿度低于90%R.H 宽温范围的仪表需在订货时注明 显示范围:-1999~9999,小数点位置可设定 显示分辨力:1/10000 基本误差:小于±0.2%F•S 测量分辨力:1/60000,16位A/D转换器 测量控制周期:最短0.2秒,可通过参数设定 手/自动输出:自动/手动双向无扰动切换 外供电源 普通电源:用于给变送器供电,输出值与标称值的误差小于5%,负载能力大于50mA 精密电源:用于给压力、荷重等传感器供电,输出值与标称值的误差小于0.2%,负载能力大于40mA 24V DC,12V DC,5V DC或其它规格,需在订货时注明 电磁兼容: IEC61000-4-2(静电放电),III级;IEC61000-4-4(电快速瞬变脉冲群),IV级;IEC61000-4-5(浪涌),III级; IEC61000-4-8(工频磁场),V级;IEC61000-4-9(脉冲磁场),IV级;IEC61000-4-12(振荡波),III级
请提供相关建议和指教:谢谢! QQ:195495513 MSN:zhangbo000000@hotmail.com zhangbo000000@yahoo.com.cn

网友A(2005-11-16):
干扰的问题,我经常遇到,张工第一个方法我用过,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效果一般,最后全部从新换了线好了,要从根本上解决,我现在选的是24VDC供电,再有就是用一个小中间继电器。昌辉公司的表抗干扰根本不可已,老是死机还出现了字符丢失(液晶的),连信号灯的干扰也享受不了,现在用上润的光电隔离的好些。再就是小日本的理化的再变频器周围对干扰几乎感受不到。

楼主:
抗干扰问题与仪表本身是有一定关系的,端子间是否光电隔离,是否电磁兼容处理都有关系,如果现场有变频器或电机,在仪表选型时一定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