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到底是交流还是直流?

楼主(2005-09-23):
各位老师好: 我现在在用交流电流传感器,Ip=200A,Vout=4V,我想问下,输入是交流信号(有正负),它出来的信号也应该是交流的吗?相位和输入的交流信号是一样的吗? 很多说明书上写0~4VDC,我就不明白了它出来的应该是直流还是交流?我觉得是-4V~4V变化才对,我对这方面原理不是很清楚,请老师们分析一下!

网友A:
是霍尔传感器吗,输出的一般是直流.

网友B:
输入是交流信号(有正负),它出来的信号也应该是交流的,相位和输入的交流信号是一样的(有正负)。 请问你需要的交流信号的带宽是多少?一般情况下交流信号的输入/输出需要隔离。 需要有关资料请查询:www.sun-yuan.com 产品型号:ISO 1001 双向直流(交流)信号隔离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