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通过485控制变频器实例

楼主(2005-09-23):
请教各位! 现有FX1N通过485BD控制2台变频器 FR-A540,FR-S520各一台。启动信号由IO点给,通过485只传输运转频率。由于三菱变频器PU接口为RJ45接口(普通网口),所以直接用普通网线压水晶头作为通讯线。现在通讯已调试完成,但有时S520会收不到PLC发的频率信号,感觉可能是干扰,程序查完应该没问题。想用屏蔽双绞线但是不好压水晶头。 不知大家做通讯控制变频器有无遇此情况,如有经验相告,不胜感激!!

网友A:
有没有加终端电阻?没有就加上。

楼主:
谢谢 keyi科一 终端电阻加了,但是因为变频器侧是水晶头,所以终端电阻我加在PLC 485BD板上了。

网友B:
工控技术,欢迎加入中国工控人QQ群14262600,中国人的技术,中国的论坛,中国人的进步。专业群,谢绝无聊者

网友C:
变频器里面有动力线,干扰应该不小,一定的加电阻,用专业的RS-485线,带屏蔽,效果会好的多,压水晶头好压,在网上搜一下知道那个是电源线就可以了!!!

楼主:
to 月光宝贝 谢谢指点!我知道RS485只对电气规格进行了定义,而对于传输介质、接插件、具体协议并未作规定,所以我不知什么是专业的RS485线,如果是普通的屏蔽双绞线,我现在手上有,但是线径较粗,压水晶头无法压接。另外,三菱变频器手册上讲电缆符合10BASE-T电缆,那网线应该没问题吧? 请赐教!!

网友D:
注意一下接地措施和电缆的屏蔽方式、铺设方式即可,因为10BASE-T电缆其实内部已经双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