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Cimplicity组态软件的全局变量怎么定义啊,不懂啊

楼主(2005-09-23):
各位朋友好,请教一下,就是这个Cimplicity的全局变量我定义不出来啊,我用的是Plant Edition 6.10版本,我刚学的,大家多多指教啊! 比如说,我用2个按钮来控制一个图形的颜色填充,第一个按下,开始填充,另外一个按下,用来停止。但是现在就是怎么也停不下来!! 循环条件总是为真, 我看里面的帮助,它好象是说只要在屏幕上定义定义变量,那么屏幕上的其他按钮等等应该都能用的。不过都是英文的,我也看得不是很明白。 各位大侠,快赐给我答案吧! 谢谢了!!!!

网友A:
您的按下按钮中是否给循环条件的条件变量改变值了呀,如果改变了,肯定不会出现循环条件总是为真的情况。

楼主:
谢谢大哥 是啊!我先在屏幕级上设了个变量blnRun,然后再在开始按钮的程序里先给blnRun赋值为true,循环条件里为Do while blnRun=true 然后停止按钮的程序把blnRun该为false,就这样了,跟以前学的VB 语言一模一样编,但就是不行,郁闷中。

楼主:
开始按钮里的程序为 Sub increase blnRun=true DO while sngHeight<99 and blnRun=ture sngHeight=sngHeight+1 pointset"level",sngHeight Loop End Sub 停止按钮里的程序为 Sub pause blnRun=false end sub 但是当我按下停止的时候,循环还是不停?好象blnRun根本不是全局变量。 是不是哪些地方没设置好啊? 各位给我指条道道啊!!!!

楼主:
大家快救救我啊,俺还试用期没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