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想办法
才上路,请帮帮我

楼主(2005-09-23):
朋友,大家好,现在有人错误地将6台6.5KW泵电机并在一起用1根电缆直接启动,已无法更改,请问要配多大的漏电保护器和多大的接触器啊,谢谢

网友A:
晕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B:
你的线吃的消啊 你线不够粗要漏电保护器和接触器有啥用

才上路,请帮帮我

网友:
线是16的多股铜绞线,他们原来采用的160的漏保直接启动,总是要送好几回才运转。我现在准备将其入配电柜时控控制。我没有看到实际情况,将其做6路控制,到了现场才发现不能使用,现在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吗??谢谢!!

网友C:
漏电200A 接触器150A

网友D:
16的线能行吗?线不行选漏电和接触器有什么用

网友E:
六台电机一起启动有点太说不过去了吧?加个电源箱吧,装六个小空开直接控制吧.

网友F:
实在不能分开启动又想集中控制那么就加延时电路让电机延时依次启动------本来很简单的事弄这么复杂 简单实用才是最好啊 电路越复杂故障越多

网友G(2008-04-28):
 为了安全你还是改了吧,所有的安全事故都是你这种明知有问题还要坚持使用而造成的,没有改不了的,只有不想改的.

网友H:
接触器按6台电机的功率和选就行了.

漏电开关比较麻烦按一台的电流选.,否则没有保护作用.

网友I:
我头一次听说6.5KW的水泵!!

网友G:
我头一次听说6.5KW的水泵!!我还以为自己见世太少,

网友J:
可能是5.5的,没有这样起动的,后换无穷。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为了安全你还是改了吧,所有的安全事故都是你这种明知有问题还要坚持使用而造成的,没有改不了的,只有不想改的.

同意,还是改了好。

网友L:
要改了才好,不要大意

网友M:
为了安全你还是改了吧,不出事到罢,一出事你吃不了兜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