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荷计算

楼主(2005-09-23):
请教一下各位师兄:      一个学院的负荷要怎么样算呀!!      学院有很多电杠、电扇。电脑、还有空调还有学生寝室及教师寝室等!   还有很多如路灯。            我想算一下我们学院的总负荷 但我下不了手,请各位老师各师兄讲一下,   我在这里表示感谢!!!!    请发送邮箱:zhou7811784@yahoo.com.cn

网友A:
如果你要计算一个学校的负荷的话,就先要统计学校在用电高峰期的总功率,划分用电设备,按照负荷计算的步骤来,还要考虑长远的发展.

网友B:
sunly; 你可以查看总电表或学校配电室电压电流月记录,计算出总功率.

网友C:
本人觉得因负载而定,感性的,容性的,还有单纯电阻性质的。 计算方法都不同!根据负载功率才好计算负荷电流!进而判断 导线的匹配是否得当。

楼主:
师兄   负载有很多种,感性的计算和容性的计算不同   那样要怎么样才能计算呢???   我要计算出所有的用电设备的总功率来选用其它的控制器   要建一个10KV的开关站  选各种断路器  隔离刀闸等等!! 所以要知道所需的负荷来选用??但,我是才学这个专业的没有实际经验请各位师兄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