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除尘

楼主(2005-09-23):
我是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在工作中,遇到这样一种事情,合成氨厂有种电除尘的稳压电柜,电流开关有1——9档,这种电柜经常出现电压不稳的问题,当调节电流时,电压输出的那个针会左右摆动不止,并且幅度非常大,请教一下这方面的知识。由于我第一次接触电气方面的东西,有什么表达不清楚的地方还请大家见谅。

网友A:
不是无级调肯定转换时波动.

网友B:
应该是根据高压电流调节变压器初级电压吧?

网友C:
换个无级调试试

网友D:
本人有个五脏俱全的小加工中心,能为开厂创业的大哥们提供设备零部件的加工(包括单件加工),价格便宜,只要有图纸各种零件皆可加工。如果公司想设计个简单设备,小弟的团队可以从可行性建议--机械加工--plc设计、编程--电气安装、调试--试车生产全程解决。 小弟团队的队友都是经验丰富的机械技工、电气方面是原先在宝钢任职的电气工程师,在技术力量上还是有优势的。 联系方法:13916435771   小胡   caesar.hu@swabplus.com.cn

网友E:
是不是恒流源的那种,虽电压表和电流表摆动情况不同有不同的情况,一般是调节电流时要注意电压的大小,不能太大了,如果电压太大,再加上工艺流程不稳,电极丝容易接地,这时电压摆幅就大,但向零电压方向摆的大。

网友F(2005-11-19):
是静电控制柜马

网友G(2006-07-03):
是电除尘塔内有电晕丝放电现象

网友H:
下面引用由张小晋在 2006-7-3 21:34:00 发表的内容:
  是电除尘塔内有电晕丝放电现象

--------------------------------------------------------------------------------------------
ok

网友I:
下面引用由啥都干在 2006-7-4 8:46: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张小晋在 2006-7-3 21:34:00 发表的内容:
  是电除尘塔内有电晕丝放电…
--------------------------------------------------------------------------------------------
没错。电除尘运行都会有的现象,幅度不大频率不高都正常的。否则可能本体内有些问题,如极距发生变化等导致的

网友J:
肯定有故障:1.电场(塔内)有问题,如电晕丝放电,绝缘子破损(有裂纹)电阻损坏等。
            2.变压器内部有问题,如二极管击穿,电阻损坏等等。
解决方法:将电场断开,带变压器空载运行,看看是哪一部分有问题在做进一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