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

楼主(2005-09-23):
急救啊,各位大侠,在这向各位求助一下恒压供水的设计,如果可以请把资料发到我的邮箱:zonguojie2004@yahoo.com.cn 在此先谢谢拉

网友A:
买个控制器就可以了+变频器。北京兰利东方的控制器就可以

楼主:
那它的工作原理是怎么一会事啊

网友B:
恒压供水原理有压力变送器检测到压力变换成电流信号或电压信号送给PID控制器后传给变频器运行组成,PID要设定PI参数和传感器上下限压力和小数位数等,虽简单但没搞过也有点难,

楼主:
压力变送器与压力传感器有何区别

网友A:
呵呵。PID调节器在现场容易出问题 其参数非常难整定的。 好的恒压供水装置用的都是模糊调节的。 呵呵

网友C:
恒压供水系统控制应该由PLC与变频器,压力传感器组成.要是搭建简单的供水系统可以向所使用变频器厂家的技术支持咨询.大型的还是直接买比较好.

网友D:
各位大侠:我是学生 请问 小型的恒压供水系统用单片机做有没可能

网友E:
欧姆龙CXP-V4.0,V5.0和PLC仿真软件,西门子,三菱,松下等其它品牌PLC编程仿真软件,各种触摸屏编程软件,各种手册请到网站:www.jiangwenyi.com下载

网友F(2007-04-30):
杨建伟,真的有吗?有先发原理图给我看看,行的话再和你采购

网友G(2020-04-11):
引用 网友B:
恒压供水原理有压力变送器检测到压力变换成电流信号或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