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降计算
快,手动控制!!!

楼主(2005-09-23):
请问大侠们:调节阀前后的恒压设备分别压力是4Mpa和2.2Mpa请问管道压降怎么算啊?管道一般长但阀在靠近低压设备前,当阀全开时阀两端压差是多少啊?肯定不是4-2.2=1.8Mpa吧???我不知道阀两端压差多少就算不出CV值了,选不出型号,怎么办啊大侠们给个方法啊

网友:
没有大侠帮忙吗???????

网友:
您到流体论坛看看,有的

网友A:
首先需要计算你的管道(阀前)的压降,然后可以计算调节阀的压降

网友:
这个就是不知道怎么算啊,本来是工艺人员的事,但是他们居然不知怎么算,那我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一般是否是总压差的三分之一吗?

网友B:
去找本化工工艺设计手册查查 有算法的

网友:
我不是搞化工的,也没有那资料,我只想知道压降一般是不是按三分之一算啊,

网友:
请问公斤力单位后有abs与公斤力单位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C:
查查手册.单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