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如何设置模拟量输出模块

楼主(2005-09-24):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特想了解这一方面!有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啊!万谢!

网友B:
没有高手来解答啊!顶了

网友C:
我之前用过三菱PLC的模拟输入模块,只有模拟输入模块的资料,但你可以向供应商索取,完全免费。

网友D:
不用设置.命令格式如下:FROM K0 K5 D100 K1意思为从第一块莫快的地一通道读求一个模拟量放在D100位.具体处理D100就随你便了.

网友E:
1.首先要设通道允许。 2,设定解析度。 3,然后就是读数据。

网友F(2006-01-19):
to 桃子:你以前用的哪种模块啊?
我现在正在用FX2N-2AD,是个新手,想向你请教。告诉我你的电话、QQ或E-mail吧。
我的QQ:273005350。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