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流伺服驱动器与电机距离问题?

楼主(2005-09-24):
想请教一下主流的交流伺服器驱动器和电机之间最长间隔距离可以达到多少米? 在下Email:ychaneng@163.com

网友A:
有10m的!!不过是屏蔽线,大电流哦……

网友B:
抗干扰好的话,制少可以达到十多米哦

网友C(2006-05-17):
电源线20M,通讯线15M
ivo2004@21cn.com

网友D:
我曾经在驱动器和电机相距20M的情况下应用。

网友E:
   30米没有问题,50-80米应视驱动器的能力而定。
过长可以增加一些中间措施,如输出电抗器等,或者一些终端措施。

   通讯应指的是编码器吧?

  长线驱动型编码器,50米应该没有问题。

  其他类型就看抗干扰措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