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是急死我了!

楼主(2005-09-24):
我是一名新手,在安装5.0版本时遇到问题无法安装。以前曾经安装过3.1版本。未完全卸载。现在卸载时的提示是: ubable to locate the installation log file d:/programe/siemens/STEP-7 Micro win 32/uninst unistallation will nor continue. 这可咋整?急死我了!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拜谢!

网友A:
你装的5.0装好了吗?现在可以使用吗?如果不行,建议你全部卸载掉,重新安装

楼主:
主要是原来的3.2不能完全卸载,所意5.0才无法安装

网友B:
建议您将原程序文件夹删除,再用优化大师中系统维护功能,将注册信息清理后,再安装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C:
最好系统重装,这样可以个保证系统干净!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我已经重新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