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仁兄:变频器的销售旺季怎么定义?

楼主(2005-09-24):
鄙人刚进入变频器行业,懂之甚少,现有一简单问题想问各位仁兄:变频器的销售旺季怎么定义?

网友A:
不知道楼主销售哪种变频器? 通常通用变频器里小功率的在上半年是旺季,直到8月都不错,大功率和要看行业。 其它专用变频器也要看行业了

楼主:
伊人丫丫,谢谢您的回复.我想再问一下,如果是钢铁厂,他们的最佳改造时期大概是什么时候?根据您的回复,那么说,上半年的生意比下半年要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