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按钮实现三种功能

楼主(2005-09-24):
一只按钮实现三种功能 1.按一下四秒后电机正转. 2.四秒内按两下电机立即反转. 3.再按一下电机停止. IO 安排 : 1.X1 – 按键. 2.Y9 – 马达电源输出. 3.Y10 – 正反转输出. 4.Y12 – 选择提示.

网友A:
若按IREX Easy PRO1试验: 接通X1后断开(设为按钮),Y12接通4秒;Y12断开,Y9接通,复位M1。所以,再次按下X1时,M2不能置位;M3被置位(3行),而因为DLO1常闭点断开(5、10行),故Y9不能立即断开(10行)。 所以,这是示意程序,目的是提供一种思路,具体参照时,需根据情况有所变化。若我理解有误,欢迎指正。

网友B:
如果按一下正转,再按一下反转,以上任何一种有输出的情况下按下按钮2秒钟则停止,这种我觉的思路更好些.

网友C:
有实际意义吗?省了I/O点??

楼主:
有的, 其目的不是指单纯省I/O, 他可以做”习惯控制” 什么叫”习惯控制”? “习惯控制”有下列三点要素 1.尽量减少面板控制钮, 以免忙中出错. 2.尽量让不常用功能不要出现在控制面板上. 3.尽量让连锁控制在一个钮表现. 上述概念我们可以用实践\既案例来说, 比如 1.押计数器 - 点押为每一次提升或下降一个单位, 持续押则转成自 动提升或下降 2.押停机钮 – 点押为一般停机, 持续押为紧急停机. 3.加减速控制钮 -点押为每一次提升或下降一个速率, 持续押则变成 快速提升或下降速率.

网友D:
其实我感觉这种方法用的不是太好!这种SET 、RST 指令不方便修改!

网友A:
楼上,是指程序还是参数修改或者其他,我没领会到意思,不知可否请具体说说,谢谢了。

网友E:
有空每天来 的思路其实与 IREX 的基本相同,.按一下四秒后电机正转.如果 四秒内按动两下则电机反转.(当然不可能 按一下电机立即正转 再按第二下电机立即反转)区别大概就是: 有输出的情况下按下按钮 2 秒钟则停止.这种方法我想遇到 急停 可能有点麻烦。棕上所述以为还是 IREX 的思路合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