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进出感知

楼主(2005-09-24):
方向进出感知 目的:方向判定 功能要求: 1.可以判定 “进入” 或 “出去”. 2.当判定后分别有不同指示灯指示.

网友A:
楼主未说明用那种器件,我用Easy PRO1(IREX SPLC之一种)试了试: 先接通一下X1(接通后即断开),再接通一下X2,Y9接通;然后,接通一下X2,再接通一下X1,Y10亮。 如果我的器件未用错,及程序没有输入错误的话,则该程序仅是一个示意程序,只适应特定的情况:进入一次、然后出来一次。 若没有规定进出的顺序,可能要把进入和出来,各用一组传感器,分开检测。或者,另行编制程序。当然,这要根据具体的要求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