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

楼主(2005-09-24):
各位大哥大姐,HELLO, 碰到点小问题,请教一下,我有台机器,22KW的,输出3相不平衡,不过有个奇怪的现象请教一下,我5HZ的时候,电压量下来有200多V,很不正常,应该没这么大,还有我量个一下静态的驱动电压都很平衡,运行时没量,问题是在驱动上吗??我换了929和923,不过跟没换的情况一样,很疑惑,所以请各位帮个忙,谢谢啦!!

网友A:
应该不会有这么大,不过你是不是用的机械表量的呢,如果是数字表量的,当然就不准了噢,如果三相是平衡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呀,如果不行,你的模块是不是好的,这些都要仔细检查的。

楼主:
我用的是数字表,以前都是用这个表量电压的,都很准,还有模块我3块对照起来量也是一样的,就是现在3相也不平衡,电压又很大,所以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