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继电器输出信号选择

楼主(2005-09-24):
请教英威腾变频器输出信号选择中的故障指示和外部故障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谢谢! 初次使用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朋友!这种问题为何拿到机械论坛来问呢? 故障指示是指变频内部的故障报警. 外部故障是指在变频器的外部设备出现了不正常需要停止变频器并发出一个信号来通知管理人员.

楼主:
谢谢回复,正在看机械论坛的时候想起了这个问题,所以就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