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叫关于星--三启动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5-09-24):
各位高手好,一般在电机启动时都采用星角启动器,可是我不明白的是电机本身的接线有星型和三角形两种,那么星角启动器又该如何接呢?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还请各位高手指教!!!不甚感激,谢谢!!!

网友A:
这位朋友,你好,电机用星-角启动是为了降低启动电流,因为电机的启动电流大概是正常运转时电流的5--7倍,所以要降低启动电流,星角启动就是在电机启动的几秒内用星形接法,当电机启动后再转换成三角形接法.现在一般大功率电机如几十千瓦的最好用软启.建议你去看一看<<电机学>>.

网友B:
星--三角启动是三角形接法电机的一种启动方式.科技发展至今.随着各种启动方式的出现.特别是变频器的日益成熟.以前的启动方式.如星--三角启动.自藕降压启动.晶闸管改变导通角启动等将被变频启动取代.这是后话.现在还不行.星角启动还有他的市场.因为便宜.

网友C:
两位说的太好了,支持

网友D:
你看一下电路图就知啦!星性时就是把电动机的的下面三个端子并起来,三角时就直接接在电源上哟

网友E:
用延时自动切换更好,一般用在20千瓦以上的电机启动,从绕组的接法来分析,星形加在绕组的电压220V,角形380V,用功率公式算是3倍的关系。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赐教,以后不懂的还请各位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F:
现在变频器用的比较多

网友G:
星--三角启动只适应启动负载比较小的场合,重负载启动不行

网友H:
看来楼主对电机的原理还不是很明白,你可以去找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书去看看 对于一般大功率电机,绕组的六个抽头是分别引出至接线端的,最后在接线端用短接片来确定星、三角接法的

网友I:
星-三角启动一般用于10KW 以上的电机启动,主要降低启动电流

网友J:
星-三角启动是为了降低启动电流,主要用于对功率较大的电机或设备要求冲击较小且对启动要求不是很高的场所。目的是在启动过程中减少对电网的冲击。其因价格便宜和控制简单而广泛使用。但在控制中应注意在星-三角转换的瞬间其电流峰值可达到其额定值的15倍,这要求给它供电开关的电磁瞬动值的整定时需要使用延时动作为佳。

网友K:
现在不是有软起动吗,干吗不用软起动试试

网友L:
如果电动机功率比效大时,用星三角太占箱内位置啦,用变频器也不菲。这时,考虑用软启动器还来得经济。

网友M:
现在用软起动比较好!价格不高和自藕降压启动柜的价格差不了多少,而且保护功能多,

网友N:
星三角启动是指电动机正常运行时为三角形接法,为使启动时减小对电网的冲击,故采用星三角启动,即在启动时为星形接法,启动完后为三角形接法投入正常运行。

网友O:
请问各位高手在星形转三角启动时,时间间隔与多少千瓦的电机之间有什么关系,也就是怎么整定星形-三角的时间,另外多少千瓦以上的电机必须采用星形-三角转换启动,(在不使用变频器和软启动的情况下),请各位高手告诉我,特别感谢?

网友P:
在使用星三角起动时,最好加装一个时间继电器,而且在时间继电器上设定的启动时间不宜太长

网友Q:
星角启动转换时间和电机所带负载也有关系 看具体情况定

网友R:
星--三角一般用在功率比较大的电机启动,一般大于7.5KW。接此种方法要分清电机线头尾,还要有延时器!具体电路可查书!

网友S:
电机本身的接线是星型的话,无须星角启动器

网友S:
星三角起动的时间,应该能躲过启动过程,热保护不动作为准。

网友T:
欧姆龙CXP-V4.0,V5.0和PLC仿真软件,西门子,三菱,松下等其它品牌PLC编程仿真软件,各种触摸屏编程软件,各种手册请到网站:www.jiangwenyi.com下载

网友U:
关于星形-三角形启动是三角性接法的电机的一种启动方式,目的是降低启动电流。即在启动时把电机接成星形启动,启动完成后切换为星形。关于电机启动,要看变压器的容量,一般电机只要不大于变压器容量的百分之二十完全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V:
是一种启动方式,有星-角,降压等。在电机的引线6个头,有接触器来改变运行方式。启动的时候是接成星,在经过时间继电器延时之后,切换到角运行,启动时降低启动电流。

网友E:
你先学电机饶线原理就明白了

网友W:
看看(电机学)这本书,说得很清楚的,主要是为了控制启动电流

网友X(2007-05-23):
主要是为了控制启动电流.其他的就没有必要累赘了1

网友Y:
星三角只是大功率的负载的一种运转方式,用星三角启动只是控制负载的启动电流,负载运转时用的是三角形接法

网友Z:
启动时,电机线圈作星形连接,每个绕组承受的是220V的电压,所以电流要小些;运行时,电机线圈作三角形连接,每个绕组承受的是380V的电压。
因为4KW以上的电机正常工作时均是三角形连接的,所以实质星形连接相当于是降压启动。

网友AA:
目的是用于降压机动,降底对电网的冲击.
星形启动有点像开车,速度慢,但是力大,这样才能带动车走,当速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就可以换成三角启动了,这时力不必要很多,但是可以跑得很快,不知我这样比喻对不?

网友AB:
下面引用由请帮帮我在 2005-9-29 16:04:00 发表的内容:
  请问各位高手在星形转三角启动时,时间间隔与多少千瓦的电机之间有什么关系,也就是怎么整定星形-三角的时…
--------------------------------------------------------------------------------------------
  Y—△启动与电机的功率没有直接的关系,什么情况下电机采用此种方法启动,电机的功率只是其中的一个参数,不能给出一个数值说多大功率的电机必须降压启动,其实主要考虑的还是电源的容量及负载问题.至于切换时间,应该在电机达到额定转速的80—90%左右,我一般是观察电流表,在启动电流开始下降时切换.仅供您参考!

网友AB:
回复人间
 电动机的启动转矩与电压的平方成反比,Y—△启动是以减小启动转矩的代价来降低启动电流的.转矩小了,相对的启动时间就长了.仅供参考!

网友AC:
下面引用由F—D系统在 2007-5-29 19:58:00 发表的内容:
  回复人间
 电动机的启动转矩与电压的平方成反比,Y—△启动是以减小启动转矩的代价来降低启动电流的.…
--------------------------------------------------------------------------------------------
呵呵.笔误!F—D

"电动机的启动转矩与电压的平方成反比"....错矣!
异步电动机的电磁转距与机所施加的电压平方成正比的.

网友AD(2008-05-05):
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实际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