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全继电器?

楼主(2005-09-24):
有谁能告诉我安全继电器是怎么工作的!!里面的结构是不是有2个线圈啊??因为我看见安全继电器有几个接口在工作时必须是导通的!要是其中一路断开就会马上不工作!!请指点我一二!!

楼主:
怎么没人回我的啊??是不是我的问题不好啊??

网友A:
安全模块用以监控紧急停止或行程开关,里面的结构有2个线圈和几组串联的触点。其中这2个线圈由一个逻辑电路来控制

网友B(2008-05-07):
从左到右看,电源,复位,线圈串联的条件,右侧是接在控制回路中,上面是条件,下面是输出.2个线圈是为了防止其中1个触点粘连,1路断开说明条件不满足,所以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