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正确用途

楼主(2005-09-24):
大家知道异步电动机调速的方式为:变频.变级.变转差率.变频器由于厂家的过度宣传使大家产生误区.当然变频的发展是有前途的.希望大家谈一下在应用中失败与成功的经验.以至于大家不走弯路.大家互相学习才能更好提高.谢谢大家.

楼主(2005-12-02):
希望各位讨论!谢谢.大家可以增长经验吗!

网友A:
变频器是最佳,但价钱比较高。

网友B:
个人意见:
主要还是要看调速范围,如果就两个速度,完全可以使用双速电机。但是要是调速范围宽又不恒定的话还是选择变频器,虽然价格高了些,但是实用啊,不用费太大力气就可以实现调速了,至于改变转差率我没有深入研究过

网友C(2008-12-01):
变频器应该用在频繁调速的场合吧。

网友D:
^_^
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联想有个口号是“应用决定价值”
我想这句话也可以用所有行业^_^

网友E:
变频器是个好东西,很实用,用起来很方便,并且很快就能上手,功能比较强,好用!!!

网友F:
变频器功能比较强,很快就能上手

网友G:
上手是快,但是复杂的功能不是那么容易学的,它还有好多复杂的功能的

网友H:
变频器功能比较强,但价格贵,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