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表除测量绝缘外的多种用途.

楼主(2005-09-24):
摇表除测量绝缘外还有很多用途.如测辉光元件(氖泡.氖管)的好坏....等.请电工同行接一下别的用途.

网友A:
怎么测啊

楼主:
和测绝缘一样.夹住辉光元件的两端.和测绝缘一样摇手柄.如果是好的就发光.如果坏的就不发光.有几十种用法那.请电工同行接一下别的用途.大家互相学习吗.

网友B:
电小动物

楼主:
测量整流二极管的好坏.非常准确.

网友C:
拿来电抓鱼~~当发电机!!呵呵!!开个玩笑!!

楼主:
测量电机风扇等用的电容器和耐压100V以上的电解电容.非常准确.是一般万用表所测不出的.

网友D:
怎么测量整流二极管的好坏?请赐教,谢谢!

网友E:
因为摇表通常最低是500 V ,测量电容器和电解电容、整流二极管都不安全,它们的耐压可能不到,必须了解耐压值才可以这样试。这样的‘窍门’不值得推介。

楼主:
因为摇表的电源是一台特殊的直流发电机.就是电流小.电压与被测的电阻大体成比例.现在电工所见到的最小的整流二极管是1N4007(我说的是电工.当然还有小的).整流二极管的正反向特性摇表的电流是击穿不了得.方法如下: 用摇表象测绝缘一样先夹住整流二极管的两个极.慢慢摇动手柄.正向为零.反向电阻很大.如果配合高阻电压表可测反向击穿电压.当然这个电流不会损坏整流二极管.稳压管就是利用这个特性.有兴趣大家可以试一下.用万用表测不出坏的.这方法准.可测出. 不是专用表.要注意方法.有几十种哪.试一下就知道了. 大家知道一个高级锁匠.用几根细铁丝一个铁片.就很轻松的开普通锁.不要怀疑.要有技术和技巧.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认为现在看来这不是唯心论.

楼主:
不明白.可以问.人不可能什么都懂.最好的方法是实践.试一下.就知道了.在知道原理的情况下.要注意方法.不正确的方法有可能损坏元件.因为摇表内有小的储能电容.

网友E:
整流二极管也只能是 1N4007 ,因为它的耐压是 1000V 大于摇表 500V (注意摇表也有 1000V 的)。1N4000 系列中: 1N4001 耐压 50 V; 1N4002 耐压 100 V; 1N4004 耐压 400 V; 1N4007 耐压 1000 V; 想到做不到的事情是多数,因为我们的视野很有限。

楼主:
用500V的摇表测一下1N4001不就知道了.要注意方法.仪器要人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试一下.很难有说服力.我就喜欢有不同的看法.谢谢.没有不同的看法技术水平很难提高.发光二极管耐压多少?也可以测量.大家试一下吧.注意方法.还有很多.我知道的只有几十种.都是实验过的.肯定还有别的.请大家说一下.大家互相学习.不懂请问. 不多说了.

网友F:
用摇表测二极管?那不是脱了裤子放P吗?除非我没有万用表。

楼主:
有万用表的话.何必用摇表.如果只带摇表或验电笔那. 在拉SH是如果有P.没有必要再穿上裤子放P吧! 摇表还可以粗略的估算电缆的长度.

网友F:
如果这么说测二极管的方法多了去了,没摇表也可以测。反过来说,用摇表测二极管要冒损坏二极管的危险。

网友G:
回大家是朋友,请问用摇表怎么估算电缆的长度呢,请写具体点好吗,我的邮箱是:mwq12350@sina.cim

楼主:
不是很准确.需要经验.电缆要没有短路.要拆除两端负载与电源.摇测电缆相间绝缘.根据相间电容充电时间来估算.适合别的测量方法做不到的较长电缆.需要经验成分太大.

楼主:
做什么方法都不止一种.做任何事都存在风险.关键要看如何对待与处理.我们不知道的太多.大家互相交流学习吗.请朋友们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网友H:
500伏摇表电压500伏短路电流大约10mA左右是利用500伏的电压来工作的。知道这一点想测什么就测什么,短时间不会损坏什么的。我测过很多东西。在线路断电下测很准确的。如二极管.IGBT.电容.发光管

楼主:
还可以测稳压管的稳压值. 摇表的输出有V/O特性.

网友I:
呵开眼界不在于正确与否而在于自己能否举一返三

网友J:
可以側量荧光灯。拱灯的好坏,不可以用与钠灯等

网友K:
摇表的这些用途用在业余上还可以,专业的测量和精细的维修测量是行不通的,没有一种药可以治百病!

网友K:
就是 万用表 也没有 一万 个用途!

楼主:
只要明白原理就能举一返三.专业的测量要用专业的仪表. 在特殊条件下可以给电池充电(如手机电池).(在没有别的充电条件下)效果不错. 有不同意见请讲.互相交流.

网友L:
谁试过用摇表测可控硅?阻值应该是多少?

网友H:
to杨旭: 可控硅品种很多,您说的电阻阻值是指什么电阻阻值呢.我一般下不在意电阻阻值是多少.只关心能否在线路中可靠的工作.

楼主:
摇表是电工的必备工具.有多种用途哪. 可以修复显象管类的灯丝!

楼主:
不要光我说吧.

网友M:
说的不错,不在于正确与否还是实不实用,举一反三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C:
TO 大家是朋友:你说就可以了~~~我们学习学习~~~对了用摇表来测你身上的电阻怎么样啊??哈哈

楼主:
人体电阻小于1MO.而且是变化的. 用摇表来测你身上的电阻非常不准确.你可以试 一下:用500V的. 先用两只手分别握住表笔.要握紧.摇动.握不紧要被电的.可以用万用表.

网友C:
兄弟~~还是你自己先测一下看看效果如何~~我到现在基本没怎么用过摇表!!

楼主:
没有试过我是不会说的.做人要有原则.

网友N:
摇表可以在我上三班时提神!!!

楼主:
还有没有别的?

网友O:
氖管什么东东

网友P:
可以给手机充电。哈哈 小心点

网友Q:
可以测稳压管的稳压值. 非常实用!

楼主(2005-10-27):
应该还有吧!

网友R:
我想请教电磁流量计出现计量不准应该怎样检查判断?

楼主:
影响不准的原因很多:安装不合理.流体电导率变化大.管内径变小.有气泡.流量计电路故障等.我也是刚学.

楼主:
摇表我认为不能测量电磁流量计的计量不准..

网友S: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哈哈……
其实有些东西还是要用事实说话的,"大家是朋友"说的值得一试,但一定要讲究方法,不错!!

网友T:
测量线路通断

网友U:
没事电自己玩

网友V(2005-12-14):
实践出真知,任何事只有做了才知道

楼主:
电工的常用工具.大家试一下吧.有好的方法.拿来大家学习.谢谢

楼主:
 摇表能产生高压直流.切有V/R特性.大家可以从不同角度分析用途.一个人的思路有限.大家的智慧无限.

网友W:
2500V的摇表改装一下,能点亮手电筒的灯泡呢。我见过人家做过来玩的。普通500V的就不好改

楼主:
是的.2500V的摇表功率大.短路电流大.实践中很多用途那.

楼主:
摇表是电工的必备工具呀!实践中很多用途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