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援:变频拖动电机发热严重

楼主(2005-09-24):
我单位购买了一批国企拍卖的德国进口旧设备,其中有一批电机原来是用西门子变频器拖动的,但原变频器已老化而不能使用,现改用一台海利普变频器来拖动。按原厂提供的电机资料设定变频参数后空转电机,变频器显示电机电流正常,但是电机发热严重!!!换了几台电机都是一样!拆开电机检查轴承.绕组都良好!试着长时间空转一台,结果绕组烧毁!!请各位大虾帮帮忙,急啊!!!

网友A:
可能是V/F曲线参数没调好,是否长期低频运行?

楼主:
按资料说明V/F曲线设置为直线,运行频率不算低,在基频附近!这套设备是德国九十年代初的产品,当时的变频和现在的比是否有所不同而使设备不能配套?菜鸟见解不要见笑!!!!!!!!!

楼主:
有搞过德国钮马格纺丝设备的朋友吗?此电机是其上的油剂泵拖动电机,120W,0.32A,150V/50HZ,压频比3V/HZ,频率范围17HZ--130HZ.

网友B:
换变频,用三菱的.矢量型

网友C:
我是仪征化纤的,用了大量的巴马格设备,其中纺丝油剂泵电机是0.01KW的,用的原来是SIEMENS PM型变频器,后来改造用SIEMENS 6SE70的和FUJI E11S的,都可以的。你现在的变频器调制频率是多少?是否太低?

网友D:
看一下电机类型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E:
1、转矩提升太高 2、基频设置不对!

网友F:
基频设置问题,电磁谐波问题.

网友G:
基频设置不对

网友H:
电机是150v的,你的变频器在50hz设置的电压是多少v? 可别说是220v

网友I:
基频电压设置问题

楼主:
基频设置为50HZ,最高电压设置150V,调置频率从2KHZ到5KHZ都试过效果一样。都是按原厂提供的电机参数设置的啊!电机参数见上! TO:瞿工:转矩提升降低了效果还是一样! 电机的温升是缓慢上去的,运行到一两个小时后才发热较严重!而所带负载转矩一直是恒定的!

网友J:
常用频率是多少?此时的电压值是多少? 不仅仅是限制最高电压的问题,整个v/f曲线都应该要适应这台电机。

楼主:
哦,还要补充一下:因工艺要求控制方式为一拖六,用接触器分别控制各台电机起停,因此电机为硬启动方式。但是变频器功率足够大,有5.5KW。

楼主:
TO:小米渣 电机参数给的运行曲线是一条直线啊!常用频率在三十,此时电压在九十伏左右.而且选择过自定义曲线把常用频率段的电压提高了还是不行嘞!

楼主:
TO:小米渣 电机参数给的运行曲线是一条直线啊!常用频率在三十,此时电压在九十伏左右.而且选择过自定义曲线把常用频率段的电压提高了还是不行嘞!降低也是一样!

网友J:
这六台电机都是这个情况吗? 你看到变频器电流显示正常时,带的是几台电机?

楼主:
六台电机都是这情况.带一台显示在0.4A,带六台显示2.3A.

楼主:
还有一个情况:因为是一拖六,所以每台电机控制接触器前都装了一个空气断路器,3A的,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每个空开发热也都比较严重。控制柜装了两台带滤网的散热风机,而且中控室也有空调,因此柜内温度不高,可以排除是周围环境温度的问题。 换了一台海利普变频还是一样!

网友A:
如果电机额定电压是150V,则基频设置应为73HZ,而不是50HZ。

网友J:
空开发热的原因应该是电流过大。变频器显示的电流有问题吗?变频器的输入电流是多少?

网友K:
我同意李春发老师的观点

网友L:
李春发先生的观点我支持,基频应该为73Hz

网友M:
变频电源的问题。谐波含量高。不妨换换试一试。海利普的变频器是浙江那边做的,性能不是太理想。

网友A:
如果基频设为50HZ(尽管最高电压设为150V),当电机运行到34HZ时电压已是150V(按要求是50HZ时150V),所以只要电机运行在34HZ附近就会发热严重,运行在50HZ就没事。

网友N:
德国原产的东东,来到中国有一点水土不服.不奇怪.不是说他的东西不好.不管怎样,他们是按照德国用电的标准用电的环境来设计的.楼上的分析是对的,首先确认一下你的设置是否正确,如果有条件在运行时检测一下,不是在变频上设置一下就完事了,变频的显示参数跟实际运行的一些数据是有差异的,差多少,就要看生产厂家的技术了,谐波也是,检测一下各次谐波含量 是否产生畸变,高次的也检测一下,所有都做完了在来对诊下药.

楼主:
由于网络问题昨天没上网,非常感激楼上各位的大力帮助,李老师的方法我明天上班时试试! TO:小米渣:换过了两台变频,显示值都一样! TO:小路和肉饼:变频器换过安川T7的试了一下,情况依旧!

楼主:
李老师: 我换了几台变频,也用安川变频试过,30HZ时变频显示的输出电压在90V左右!不过您说的细想还是有道理,我明天上班时照您说的试一下,情况如何我会告诉大家,不辜负大家的大力支持! 顺便说一下:为了应急,我用了国产电机进行拖动,没有上述问题!但老板的意思是要把上述问题解决好,以利于下一批设备的改造时降低不必要的成本!

楼主:
今天一上班我按李老师的说法重新设置了变频器:最高电压150V,基频73HZ,调置频率5KHZ,运转一段时间后发热还是很大!老板很着急,把海利普公司的技术人员请来调试了半天,还是无功而返! 调置频率从0.7KHZ至10KHZ都试过了........ 再把电机参数说一下,大家帮忙啊:150V/50HZ,0.32A,3V/HZ,调频范围17HZ--130HZ。这是原厂提供的图纸上如此注明的,电机上没铭牌!

网友O:
三晶变频器,厂家直销。欢迎帖牌生产,代理合作。有意者请电:020-22329188(20线)emil:ln136003@126.com

楼主:
大家帮帮忙吧!我都快晕死了!

网友P:
你好,不知你是在哪里?

楼主:
你好晚风轻吹,我在浙江宁波.

网友Q(2008-05-22):
换矢量型的,仔细调整参数

网友R:
变频器输出端加装电抗器就没事了

网友S:
海利普的不行就换其他的试呀。国产变频在带某些进口电机就是有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S:
我以前也是,开始以为是电机参数或V/F曲线。后来换个品牌的驱动器,才解决问题。

网友T:
期待你做好的那一天

~~~~~~~~~~~~~~~~~~~~

网友U:
你电源电压是多高呀,变频器输入电压是多高.

网友V(2011-12-05):
这个问题楼主最终怎么解决的?怎么没有来报告下,这么多人帮你出主意呢!

网友W:
敬请老师傅解答为何要设置基本频率为:73HZ。而不是50HZ
期待你解答方案,学习了!

网友X:
深圳市嘉林电子有限公司销售日本富士电机元件及模块,有以下类型产品销售:IGBT模块、IGBT单管、场效应管、IPM、MOSFET、驱动电路。
IGBT单管
1MBH60-100,1MBH60D-100
场效应管:2SK1020,
RENESAS场效应管:2SK1317,2SK2225
整流桥
6RI75E-080,6RI100E-080,2RI60G-160,6RI30G-160,6RI75G-160,6RI100G-160
IGBT模块
2MBI75N-060,2MBI100N-060,2MBI150N-060,2MBI200N-060,2MBI300N-060,2MBI400N-060,2MBI75S-120,2MBI100SC-120,2MBI150SC-120,2MBI200S-120,
2MBI300S-120,1MBI400S-120, 2MBI150U2A-060,2MBI200U2A-060, 2MBI300U2B-060, 2MBI400U2B-060,2MBI600U2E-060,2MBI75U4A-120,2MBI100U4A-120,2MBI150U4A-120,2MBI150U4H-120,2MBI200U4H-120,2MBI300U4H-120,2MBI400U4H-120,2MBI150U4B-120, 2MBI200U4B-120,2MBI300P-140,2MBI100PC-140,2MBI150PC140,2MBI200PB-140,2MBI150PC-140,2MBI75P-140,2MBI50P-140
7MBR35SB120,7MBR15SA-120,7MBR25SA-120,7MBP150RA-120,7MBR25SA120, 7MBR50SB120, 7MBR50UA120, 7MBR30SA060,7MBP50RA-060, 7MBP25SA-120, 7MBR50SB-120,7MBR50UA-120,7MBR100U4B120,7MBP50RA060,2MBI200PB140,7MBR35SA-120,7MBR50SB-120,7MBR100UB-120,2MBI75UA-120,2MBI200U4B-120,7MBR10SA-120, 7MBP75RA060,7MBP100RA060,7MBP150RA060,7MBP200RA060,7MBP300RA060,6MBP20RH060,7MBP50RA120,7MBP75RA120,7MBP100RA120, 6MBP50RA060,6MBP75RA060,6MBP100RA060,6MBP150RA060,6MBP200RA060,6MBP300RA060,6MBI100U2B060
驱动模块:VLA517-01R,EXB841
以上产品全新原装进口,有现货,直接代理商,有价格优势。郑重承诺,我公司销售产品100%全新原装进口产品,保证质量,不销售旧货及假货,发现假一赔十。
深圳市嘉林电子有限公司 欧阳 13502822457 0755-25981289 QQ:527328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