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欠压故障

楼主(2005-09-24):
西门子M440变频器报警A503,是欠压,检测在哪部分?测过几路供电电压都正常,大家讨论一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西门子M440变频器报警A503,是欠压多是电源部分24V丢失所至。一小三极管坏使得24V为0V。维修变频器已经三年多了,多少积累了一些经验,对维修兴趣的朋友可以与我联系。 手机:13921190141无锡的朋友我们可以当面交流。

网友B:
继电器未合上

网友C(2005-11-25):
我调试有一台MM440变频器,刚开始运行大概两周,出现F0003故障,复位一次就好了,可是过了一天多,又出现了,反复实验都是同样的问题,谁处理过这样的问题,请指点以下!非常感谢!

网友D:
检查风扇,清理灰尘,连接座有没有接触不良,有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E:
我这边也经常出现AUB提出的故障,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F:
说24V丢失440显示A0503的老兄对440是不是很熟悉啊,如果没有很好的知情的话,请不要误导网友

西门子440的机器电压检测有2种方式以7.5KW为例,原来的机器是用一运放LM358,数兆高阻的电阻在直流母线取得一电压到LM358再到CPU板,现在的机器是用安捷伦的一款芯片,A788,此芯片在直流母线上取得一取样电压,以通讯的方式告之CPU,CPU与主回路完全隔离,

维修方法,一般440显示A0503查看机器代码R0026,看其是多少,这个参数是CPU对直流的电压的检测值,低于450V的时候就要显示A0503
,检查A788外围元件是否有坏,特别是其供电电容,当电容不良的时候要影响786的工作,也要检查检测电阻阻值是否变了,如果都是好的换个A788试试,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数据出现问题,显示A0503,但同时也要显示多个代码,如F0052,但有个特别的是R0026显示的是0V,这种情况就要重写24C02,很少是主板坏.

从维修来看西门子440单纯显示A0503还是很好修的,一般就是检测电路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交流13056660695

网友F:
440显示F003,阿键说的很对,连接座有没有接触不良?
一般是这个问题,电容容量不够,也要显示这个代码,如果确定机器没有硬件的问题,可以屏蔽此代码,机器就不会停了,但前提是硬件没有问题!

网友G:
我所遇见的F003故障多是因为负载的原因,加个制动电阻就好了。

网友H:
f003确实是负载冲击引起的

网友I:
 同意变频之子的分析

网友J(2006-02-15):
我的MM430有三个A786J和一个A788J。我想问一下我到底该检查哪个啊。

网友K(2006-07-29):
变频器欠压有几种可能。1 供电缺相查进线接触器。2 查变频器内部整流与直流母线之间那个继电器。

网友K:
3 可能是电压检测回路问题,用万用表测直流母线电压与显示直流母线电压比较。

网友L(2006-09-12):
大家好请问mm440,37KW的,它的电压检测是在哪里呢?
我找了半天都没有看到上面说的那些东东!

网友M:
请问变频之子:怎么才能屏蔽掉这该死的“F003”呢?谢谢

网友N:
华宝
  你好,你那机器是什么型号多大功率的?起先是什么故障?是上电报还是启动就报!有西门子问题可以交流013736493966 QQ27911789

网友O:
变频之子和君才先生能留下QQ号码吗?谢谢
我的QQ号码是623045527,很想向你们请教.

网友P:
请问变频之子:“F0003”怎么屏蔽掉?谢谢。

网友M:
你好小张》:我的是MM430运行不到一年就显示F003,后来就不能运行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M:
你好小张》:我的是MM430,37KW,运行不到一年就显示F003,后来就不能运行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N:
那就是上电就报了,基本上在驱动电源板上的电压检测部分!

网友Q:
楼上各位,大家还是没有遇到更特殊的问题吧,同样是报A0503,这台机器现象是这样的:机器是M440-75KW,上电报A0503。继电器未吸合,但是24V电压正常,是主板没有给触发信号。电压检测A788J输出电压正常,但是R0026的检测值是0V,存储器更换过无问题。

网友Q:
各位分析分析吧!!!

网友R(2006-10-23):
我碰到过一次是  编码器连接线受干扰变频器老是报欠压,仅供参考

网友S:
华哥,西门子440报37KW报F0023应该检查那部分,请赐教

网友N:
拖的电机太小吧!

网友I:
西门子6SE70显示 F026的维修

故障现象:变频器通电后显示正常,启动后显示 F026
故障分析:
变频器显示 F026,故障分析认为过电流或变频器对地漏电,过电流又分为变频器是真过电流或者是假过电流,逐个检查主回路中器件,并加电测试没有发现问题,检查驱动电路和驱动 IGBT 也正常,三相对地绝缘也没问题,只能怀疑电流传感器有问题了,换上三个新的,故障还是原来过电流故障,证明原来的电流传感器是没问题的,给电流传感器的辅助电源正负 15 伏电源也是正常的,问题可只能是电流检测放大处理哪一部分了,从互感器一直到运放.放大部分.比较器过程中,发现有信号回路输出不正常,检查外部没发现有异常元件,更换比较器C339后, 启动变频器没有再出现F026故障,恢复正常。

<<广州意控变频器维修中心>>  www.gdikong.com

13138661510  吕工

网友T:
看看加速时间,是不是太短了

网友U(2006-11-24):
首先谢谢上面所有的楼主,本主现有一台西门子MicroMaster440通用型变频器,型号:6SE6440-2UD33-0EA1   30KW  的在启动的时候报F003,25HZ以下基本没有问题,上了27/28左右就报F003 ,测输出电流是平衡的,也初始化过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正不知道怎么下手呢,看了上面的以后基本有了点思路,如果修复愿意和大家分享,此机是因为车间潮湿现场湿度大运行中DC+ DC—间冒烟电工拆下后清理并将DC+-间的螺丝也拆除掉以免以后再次有烧毁,

网友U:
首先谢谢上面所有的楼主,本主现有一台西门子MicroMaster440通用型变频器,型号:6SE6440-2UD33-0EA1   30KW  的在启动的时候报F003,25HZ以下基本没有问题,上了27/28左右就报F003 ,测输出电流是平衡的,也初始化过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正不知道怎么下手呢,看了上面的以后基本有了点思路,如果修复愿意和大家分享,此机是因为车间潮湿现场湿度大运行中DC+ DC—间冒烟电工拆下后清理并将DC+-间的螺丝也拆除掉以免以后再次有烧毁,

大家给点建议吧,先谢了!

网友N:
开关电源再仔细看看

网友U:
大家好,今天去现场看了,发现进线电流不平衡,在30HZ的时候其中两根14.5A而其中一根4.5A怀疑桥有问题,将进线L2/3对调后故障线改变了位置进而更证实了猜测,拆机测桥中间的那个有一个二极管没有反应。乃大意失蓳州也。

网友V:
大家好,
请问:440,15KW变频报A503,R0026显示的是7V。用的是LM358。
重写24C02怎么写。

网友W:
都是高手 啊

网友N:
 素还真:
 你那个不一定是24C02有问题了..可能是电压检测有问题了!有西门子问题可以交流013736493966

网友X(2007-03-14):
MM440上电后交替F0052 A0503过几分钟后变成F0005 A0503叫西门子公司来修简直比请神仙还难??
请问浙江温州这边有没有修复这个的,13084625016!!
谢谢!!!

网友B:
楼上这么多,找一个就是了.

网友Y(2007-06-15):
这个问题我曾经也有碰到过,当时是在电厂有一台37KW的430变频器运行到了半年突然跳了,再上电时25HZ以下基本没有问题,上了27/28左右就报F0003 ,我用钳表测量变频器输入电流,发现进线电流有一相和别的二相电流相差很大,三相电流不平衡。我怀疑是二晶管都烧坏了,我用万用表的晶体管挡位测量整流桥,发现整流桥中的6个二晶管中有一个二晶管的电压为0V别的5个都是在3.7V左右,直是整流桥坏了.后来只好把变频器退给产家。更换一个整流桥。我还有碰到过F0001和F0002 我的QQ是371033887想加时帮加一下我,刚做了工控一年,期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Z:
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富士变频器,每次运行大概20多分钟后欠压跳闸,查了好久没有解决,后来设置了瞬间停电再启动功能,现在用了快一年了,还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A:
基本都是机械冲击造成的

网友AB:
             专业维修公司

部分维修项目
维修各行业的各种进口、国产设备电路板,各种品牌变频器系列、交-直流驱动器、编码器、PLC程序控制器、显示器、工业用电源及各种大型显示屏、触摸屏等,另有机械行业CNC加工中心、SMT、贴片机板、冲床板、磨床板、火花机板、线切割板、印刷机板、胶印机板、数控机床板、钻控机床板、慢走丝板、注塑机板、制罐机板、罐装机板、电脑绣花机板、各自动化控制板等等〉其他行业有〈各电梯板、各大型中央空调控制板、电源、PLC、驱动器、各监控系统板、消防板、叉车板等等〉

机械行业:
西门子系统(三系统、八系统)、法那克系统、海德汉、德马吉、FIDIA、三菱、辛辛那提、瑞士阿奇、沙迪克、欧姆龙、菲迪亚、天田、AMADA、大宇、友嘉等数控机床控制板、伺服系统、各种品牌变频器、交直流驱动器、编码器、PLC程序控制器;CNC、FANUC数控加工中心、数控冲床、自动车床、剪板机、等离子切割机、数控弹簧机、卷簧机502S625、线切割机,电火花成型机、电子尺控制器、主轴变频器,各类交、直流驱动器、电脑锣、数控液压折弯机等各种品牌数控机床控制板;交直流弧焊机、氩弧焊机、数控焊接H(Z、C)型生产线、数控彩钢保温板生产线、数控后切割生产线、夹心复合板生产线、全自动压型板生产线;龙门焊机、矫正机等;各种汽车发动机汽缸体、缸盖及曲轴的加工、汽车定位、检测及组装设备、焊接机以及齿轮生产线上滚齿、磨齿设备等;

联系人:汪先生 13522577961

网友AC:
缺相也会报欠压,本人经历过一次。也是西门子M440变频器,负载是风机,当频率在30Hz以内时,一切正常。一旦超过30Hz,马上就报欠压,查又查不出来,只好在30Hz内运行了近1星期。
后来无意中发现,原来是缺了一相电,经修复后,就再也未出现过欠压。

网友AD(2007-09-18):
各位高手,小弟也初入此行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无法决决,变频器拖动电机,在启动;运行过程中;工频转变频;升速;的时候常常会报直流回路过压的故障.
    我用的是SIEMENS- S430变频器160KW,有一台可以正常启动,在运行是出现过压故障,代码F0002(直流过压),还有一台启动跑到8-9HZ就跳掉故障代码一样。SIEMENS技术支持说可能是电机有问题。但是在工频电机可以正常工作。还有在工频转变频的时候有时可以成功有时不能转过来,故障代码F0002。希望高手赐教。
    以下是部分参数
    P1120=120S(斜坡上升时间)
    P1121=120S(斜坡下降时间)
    P1202=75%(捕捉再启动电流)
    P1203=100%(捕捉再启动速率)
    P2172=900V(直流回路门限电压)
    希望高手赐教。急!急!!急!!!急!!!!急!!!!!!

网友AE(2007-10-18):
我说一下我的一个经历,故障当然也是那个欠电压,根据说明书检查都正常,但平时生产运行中偶尔就会来个欠电压,一直没有找到原因,后来等到给变频器供电的断路器螺丝发烫才发现原来是那没有拧紧,当然以前也拧过,只不过是生锈了拧不动所以一直当它是紧的.换了断路器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欠电压的故障.所以有时也不要简单问题复杂化,这样反而容易误入歧途.

网友AF(2007-11-22):
A788J怎么测啊

网友AG(2008-06-25):
本人第一次修理MM440(15KW),请各位指教:

1.故障显示0503。2.P0210显示95;r0026显示0。3.请问重写24C02有效吗?如何重写?P0210正常值为多少?谢谢!

网友AH:
你们说的A788和A786 怎么找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呀,谁有给份看看好不?或者告诉我那里能找到。谢谢

网友AI(2008-07-26):
变频之子可以留下QQ号吗我的QQ号为965522750

网友AI:
变频之子:R026低于450V时报故障,能不能让它延时报警呢,比如有没有延时一类的参数或屏蔽掉它呢

网友AJ(2008-11-06):
各位前辈:

我厂里的西门子440变频器运行中总是出现F001报警帮忙解决一下.初学

网友AK(2009-03-04):
MM440上电后就报F0021。那是哪里故障

网友AL:
我是在学习这中的一个,楼上变频之子讲得有道理,值得向他学习

网友AL:
希望各位前辈多发表下这类机型的维修心得,我祈盼着.....

网友AM(2010-10-28):
wyb1981104
积分:832
帖子:14
注册:06-02-07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楼上各位,大家还是没有遇到更特殊的问题吧,同样是报A0503,这台机器现象是这样的:机器是M440-75KW,上电报A0503。继电器未吸合,但是24V电压正常,是主板没有给触发信号。电压检测A788J输出电压正常,但是R0026的检测值是0V,存储器更换过无问题。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6-10-10 10:53:00 23楼 变频器调速

这个怎么修的修好了吗? 我也有一台30KW的同样故障

网友AN(2011-03-22):
请教:一台西门子430-15kw变频器原来是主回路启动电阻坏,更换后正常运转5小时,后停机。再上电报A0503(欠压),直流回路=543v、r0026=130,拆下两个检测电阻测得阻值6.82M,从色环看阻值没有变化,更换358后还是报欠压。迷惑中、、、、?哪位高手能否指点下??

网友AO:
整流模块,制动单元,直流母线电压及有关控制电路,别忘了三相电源。

网友AP(2015-08-29):
请求大师指点!我存一台西门子mm440-30kw,通电报a503,启动报f0003,实测母线电压540v,查r0026,65-270v波动,在此我有一台好的电源驱动板,cpu板,控制模块,键盘,换上去故障以旧,只剩下面大板了,查电容,继电器6.8m电阻,十根排线,二极管,电阻,都查了正常!

网友AQ:
都不太准确,你得首先看看R200 F201 参数是否一样,如果F201 为0的话 位EEPROM坏,我这里遇到的A0503 基本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