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485与多台单片机通讯问题

楼主(2005-09-25):
最近用rs485做一个系统,现在进行的是测试系统,主要是再pc上通过转接头来把rs232转成了485,然后再用这个485来驱动几个单片机,每个单片机采集各自的数据发回来.   现在我们是用75176的芯片来做.   我们采用的是主发从受的功能.就是说如果主机呼叫的是从机的地址,从机采回送信号应答主机.   现在的问题是单片机设为1#号机一对一(pc对一台单片机)没有问题,主机发完同步头再发地址,从机能返回对应的地址和数据,非常正常,但是如果再接上一个2#号单片机,则主机(pc机)发1#机地址,则1#机响应,再发2#机地址,按道理应该2#机响应,但是这个时候没有反映.再发1#号机地址,1#号机子又响应.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1#机或2#号机是相对说的,就是说如果先发了2#机那么1#也会出现和上面说的2#机那样的状况,就是不响应对它的地址操作.) 我用示波器测了上位机的数据流,数据流一直都是正确地,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我邮箱:bjtujoran@gmail.com

网友A:
添加一终端电阻试试,不知道您的设备和pc距离有多远?

网友B:
第1:系统总线的终端电阻 2:抗干扰 3:软件的问题

网友C(2006-09-16):
我看主要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D:
是不是從機沒有將上一次收到的 (不相干的) command 給消化掉, 所以卡在那沒有回應啊!

网友E:
楼上的正解

网友F(2007-07-18):
在单片机电485通信IC中加上下接电阻,可选3.3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