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remium运行中的困惑

楼主(2005-09-25):
我公司进口一批印刷设备,采用PLC-Premium,I/O-Momentum,以一台PC机为服务器,八台PLC为现场控制主机,构成星形以太网。经常在运行一段时间停下或安全故障紧急停车后出现问题,如PLC的CPU红显ERR,在PC上无法Ping通PLC的IP地址,要重启PC或冷启动PLC或过一段时间PLC自恢复,为什么?;有时I/O会执行已被取消的操作,要切换界面或重启PC或冷启动PLC或过一段时间PLC自恢复,为什么?有没有对策,请各位仁兄赐教。在下感激不尽。如有更详尽的方法请发邮件,地址为5506171@xm10000.cn。谢谢!

网友A:
出现故障是,可以在线诊断一下,这样解决问题的速度应该是最快的。

网友B(2006-07-22):
根据故障代码找出故障原因,应该不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