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伺服电机直联丝杆造成震荡

楼主(2005-09-25):
求助:安川伺服电机直联丝杆造成震荡 求助:安川伺服电机直联丝杆造成震荡 安川伺服电机SGMAH 400瓦伺服通过弹性联轴器直联滚珠丝杆,在加工过程中有时候由于阻力较大,会有丝杆回退的现象,此时容易产生震荡,联轴器高频震荡,发出剧响。这种现象时不时出现,在加工同样的产品的时候也是有时出现有时没有。而且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加工速度都是很慢的,一般是1.8米/分的进给速度。而在空载的情况下较高的速度15米/分急加减速也不会出现(再高没试过)。想请教,是否产生震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电机扭矩不够,我想加一个减速机或者改大功率的电机,不知是否可行?伺服的调较尝试过pn100,pn101,pn102,pn401参数,但不得其法。还是使用了默认的参数。恳请各位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个人认为,参数没有调好,但是,不在现场,很难给出具体调整建议。是否电机扭矩不够,还不能明确判断,不过加减速机或换大电机,应该可以明显缓解问题。

网友B:
是不是负载太大,增益没调好呢.

网友B(2006-04-07):
从加工过程中的丝杆回退的现象,可以看出负载力矩过大。
为了防止这种现象,伺服系统自动调节增益时会将刚性调到很高,从而出现振荡。可以将自动增益调整改成手动,然后试着手动调整增益参数,应该可以缓解。但是,要想彻底解决问题,最好加装减速箱。

网友C(2009-06-20):
求助:安川伺服直线电机造成震荡

安川伺服电机SGDS 伺服直线电机,在点动过程中左右两侧不协调,一侧有回退的现象,此时容易产生震荡。恳请各位高人指点,谢谢。13512541245

网友D:
先降低增益试试,另外两个方向上的负载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