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的主电源和控制电源作用的区别

楼主(2005-09-25):
1.驱动器的主电源和控制电源各自的作用是什么? 2.松下交流伺服有三相200v和单相100v的两种接法,但是我看到过的一个实例是用单相100v接的,但是直接用220v交流电。这样的接法对吗? 问题比较弱,但是搞不懂才问的。 谢谢!

网友A:
1、主电源是为电机提供动力的,控制电源是为控制电路供电的。 2、可以这样接,而且,小电机经常这样接。

楼主:
谢谢刘老师! 为什么可以那么接呢?电压相差很大的,难道驱动器内部有个电压处理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