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VS-606V7的故障代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09-25):
安川VS-606V7一送电就显示故障代码F07是什么意思,因没有说明书,所以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或者提供说明书也可以...

网友A:
是控制器的故障,EPONM,A/D.

网友B:
请问你那有没有西门子变频器eca的132KW的配件,我需要一个铝连结件,请联系

网友C:
数模转换故障.

楼主:
在网上下栽了份说明书,解释是操作器控制回路故障... 拆下后用压缩空气吹一下,没有发现异常装机后送电就解决了...

楼主(2005-11-27):
    这次又出现了F07故障,控制板吹了洗了也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D:
换操作器或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