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冶金车间频繁启动65kw电机设计时怎么计算容量?

楼主(2005-09-25):
冶金行业;65kw电机采用频敏启动,频敏型号DT1/412-3225,若用一个频敏:定子启动电流为440A,转子电流为300A.若用两个频敏:定子启动电流320A,转子启动电流260A,转炉为15吨,现在我想计算电机的容裕度,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带滑环的那种电机.启动后短接转子绕组.

楼主:
是啊,是啊,怎么选择电机容量啊?

网友B:
可以放宽到电机额定电流的1.5倍。

网友A:
这种电机现在已经逐步被淘汰.因为他的体积大.故障率高.启动方式单一.不适合频繁启动.你说的计算容量是指计算什么容量?

楼主:
也就是电机的功率

楼主:
是这样的:某一电机用于顶车转炉侵动工艺中,已知负载是15吨转炉,电机采用S3型工作制,用频敏启动,频敏变阻器型号DT1-412/3225,要求选择合适的电机.最初设计时采用的是一个频敏变阻器,定子启动电流为440A,转子电流为300A.后来因为启动电流过大,所以后来改用两个频敏,但是改了后启动时间变长,定子启动电流320A,转子启动电流260A,,现在我想知道最初设计时是怎么设计的,依据是什么?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一个产品或成熟的工艺的产生.是在理论的基础上经过多次实践.反复的改进.是在有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多人的智慧的产物.个人要做到很难.主要是实践经验. 这种电机需手动操作.没有经验的人不好掌握.65KW的在变压器容量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启动.我还有改别的启动的方法.掌握他也没有意义.这种电机很快就退出了.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C:
如果一定要用的话,我认为去买个变频器可以承受额定电流在150A直接控制启动就可以了

楼主:
还可以怎么启动?

网友D:
这种电机适合频繁起,冶金行业应用很广,我刚干了一个工程整个车间有一百多台绕线电机,都是频繁短时启动.用的很成功,我人为你设计的频敏有问题.

网友A:
短接转子绕组.拆除手动机械操作部分.65KW的在变压器容量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启动.也可以用自藕降压启动.软启动....

网友C:
我建议您还是去看看电气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