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相电度表计量问题

楼主(2005-09-25):
大家好 我想问一下 有什么办法可以知道 三相四线电度计量准不准 (简单一点)可以在现场不用什么复杂的仪器 我们单位总表是10千伏计量,下设25台10千伏变400伏变压器 各变压器有自己的总表.以前我们的电损保持在97%以上可这几个月电损下降到96%还不到。查了几次也没有查出问题。也不知是哪台表走的慢了。(因为是单位自己用电不存在偷电问题 )

网友A:
是怎样评定的?.是按有功还是有功和无功综合评定的.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按视在功率

网友C:
你说的是功率因数0.96吧,已经很高了。电损:不知你说的是铜损还是铁损,空载是铁损,满载铜损为主。如负载稳定,可以换算成电度表的转动圈数。先要查看互感器是否可靠连接。

楼主:
可是我的 用电负载不稳定呀 ?功率因数是0.96以上 只计量有功功率

网友D(2006-11-02):
你所说的电损是总表的数值与各分表的总数值之间的差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