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求助:抗干扰

楼主(2005-09-25):
在一个车间里有一台西门子802D的数控机床,有四个伺服轴,其主轴为三速异步电机。在机床运行时同一车间的几台高频探测仪均受到严重干扰无法正常检测,即使探测仪用独立电源也不行。数控机床的电源输入端有一电抗器,主轴电机的电源线没有经过电抗器,还有数控机床没有加滤波器。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干扰问题。 急,请不吝指教!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添加探测仪的隔离电源,弱信号采用屏蔽电缆。当然如有条件可以添加电抗器。

网友B:
这两类设备离得越远越好。最好不用同一个供电变压器

楼主:
周公,您好,我曾看过你的<关于抗干扰问题的一些考虑>,受益匪浅。可是在真正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感觉没那么简单了,像你提到要离得远一点,可车间就那么大没法移了;还有那个高频探测仪已改为用蓄电池了可还是不行。接下来好像只有改善接地、屏蔽和滤波这三个办法了,不知给数控机床加滤波器有没有用,客户要求我们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他们才会实施。请周公再费心帮帮我,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