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尘设备 风淋浴控制器

楼主(2005-09-25):
功能 : 无尘设备 风淋浴控制器 要求 : 1.用于隔离无尘车间. 2.从外面进入无尘室必须对进入人员空气除尘. 3.从无尘室出去到外面无需对进入人员除尘. 4.于开关门后能自动净尘. 5.除尘; 净尘时间可调. 调完并永久记忆 6.对于进出入门有相互对锁功能. 7.风机激活均必须延缓一秒在激活.
程序解说 : 1.[ 1 ] 设时基为 50 * 10ms = 0.5秒, 并加载记忆中的除尘 ( CT2 )与净尘 ( CT3 )参数, 并也同时设定为开机状态 ( M4 ). 2.[ 3 ] 假如 <一般车间门 X1> 与 <无尘车间门 X3> 同时开启, 并在开机 ( M4 )则认定为为 无尘室 系统规零 ( 初始 ) 将 除 尘 ( CT2 )与净尘 ( CT3 )参数 均强制设为 “0” 以利后面调 整使用. 也一并清除初始开机 ( M4 ). 3.[ 4 ] 人员从一般车间进入, 碰到一般车间红外线感知器方向 加 “1” 4.[ 5 ] 人员从无尘车间进入, 碰到无尘车间红外线感知器方向 减 “1” 5.[ 6 ] 二边门关起来,方向为“2” 表示人员从一般车间进入, 又从一般车间方向出去, 此时会将方向设为 “0”. 6.[ 7 ] 二边门关起来, 方向为 “1” 表示有人在里面, 延时 一秒后激活除尘风机, 必在设定时间后关闭 ( CT2 ). 7.[ 8 ] 二边门关起来, 方向为 “0” 表示没有人在里面, 延 时一秒后激活净尘风机, 必在设定时间后关闭 ( CT2 ). 8.[ 9 ] 无尘车间门电磁锁, 锁住条件 为除尘激活; 一般车间开 门; 调整时间参数中. 9.[ 12 ] 一般车间门电磁锁, 锁住条件 为除尘激活; 无尘车间开 门; 调整时间参数中. 10.[ 15 – 18 ] 调整除尘; 净尘时间参数

网友A(2005-11-02):
多连接输出(图1)与图2的效果一样吗? 而且,图3形式的分歧输出,编程也能通过;这些形式有什么作用呢?编程效果或运行效率是否一样呢?

楼主:
图2  Y9 Y10 输出式一样的
图3 目前对PLCMAP来说是错误接线

上海智国  工程部

网友A:
图3为错误接线,却也是常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