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想请教一下输电线路中的高次谐波应该怎样抑制???

楼主(2005-09-25):
现在用的是并联电容器组补偿无功功率,但是对于高次谐波应该如何治理。 现在我们用的电容特容易损坏,电房温度的确高,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司用了很多的整流设备,还有各种焊机,还有高频淬火设备。谐波肯定存在。关键是怎么防治和抑制的问题。 对于滤波电路本人不清楚,想请教一下大家。 比如二阶高通滤波器其电感电容的容量是根据什么算出。能不能有个具体的算法??? 我司现在的一台变压器(1000KVA油式变压器),其下有2个电容柜器,电容柜内电容器组的容量是300KVAR。对于3~7次高次谐波应该如何治理啊??? 大家能否给予帮助,多谢!!!

网友A:
谐波应该如何治理。现在是难题.因为关注和研究的人太少.他对变压器.电机等危害不大.但对无线通讯.仪表.补偿电容危害很大. 补偿电容器.由于成本和容量的因素.选型耐压不可能超出额定电压很多.谐波可产生多重叠加波.容易损坏补偿电容器. 现在已经有谐波滤波器.但可信度不高. 治理谐波.个人认为还是从产生谐波的仪器上下手.

楼主:
但是产生谐波的都是进来我司的设备啊 难道还改造设备不成 郁闷...

网友A:
什么设备.有什么影响.谐波是要就近处理的.

网友B:
使用电抗器

楼主:
大容量的整流机 都是12V左右 然后电流一台大约是5KA 还有10KA的 而且数量比较多 使用电抗器 那如何计算电抗器的数值

网友A:
用的是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是可控整流还是不可控整流 .这么大的低压直流做什么.

网友C:
在电容器中串电抗器,最好与厂家联系.

网友D:
使用电抗器是比较通用和有效的办法.

网友E:
我对电机的三次谐波在理论上还不是很明白,哪位老师能具体讲解给我 谢了

楼主:
to 大圣.齐天: 使用电抗器是可以抑制谐波 如果使用的参数没有调好的话 可能产生谐振的哦 那岂不是得不偿失!

网友F:
可以用空心电抗和抗谐波电容配合使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