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教:高次谐波的抑制!!!

楼主(2005-09-25):
现在用的是并联电容器组补偿无功功率,但是对于高次谐波应该如何治理。 现在我们用的电容特容易损坏,电房温度的确高,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司用了很多的整流设备,还有各种焊机,还有高频淬火设备。谐波肯定存在。关键是怎么防治和抑制的问题。 对于滤波电路本人不清楚,想请教一下大家。 比如二阶高通滤波器其电感电容的容量是根据什么算出。能不能有个具体的算法??? 我司现在的一台变压器(1000KVA油式变压器),其下有2个电容柜器,电容柜内电容器组的容量是300KVAR。对于3~7次高次谐波应该如何治理啊??? 大家能否给予帮助,多谢!!!

网友A:
1.装设三相四线式第三谐波滤波器: 于负载侧装设第三谐波滤波器,以改善三相之谐波电流( 3rd Harmonic Current ),并降低中性线第三谐波电流。2.装设有源谐波谐波滤波器: 于负载侧装有源谐波谐波滤波器,以改善三相之谐波电流( 2nd~50th Harmonic Current ),并降低中性线零相序谐波电流。 结合你的电机设备,如果是快速变化的大功率设备,例如:焊接机,等应该采用快速投切能力的晶闸管投切电容器组,它可以生产设备的能量消耗,仰制电压降的幅值和电压降产生的频繁度。 注:以上为转贴

网友B:
您好,我公司是专门做谐波治理的公司,联系方式:021-52261586 唐万琪 传真:021-52633280 手机:13564109194,若需要治理的方案,需告知贵公司变压器的型号,变比,短路阻抗,接线方式,以及负载状况和正常工作时的工作电流,以及电容未投时的功率因素.传真给我即OK,方案免费制作.

网友C(2005-11-17):
株洲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无功补偿及谐波治理装置 请参考
http://www.zznercc.com/
http://www.zelri.com.cn/default.asp
电话:0733-8445305 传真:0733-8445033

网友D:
你好 我公司专业生产谐波治理设备 欢迎咨询13105332670 山东淄博

网友E:
个人观点
我见过的都是言过其实的!我见过的高次谐波只影响仪表和损坏电容器.电容可以在高压加.效果会更好.

楼主:
to nercc:
你给的网站根本就打不开啊!!!

网友F:
可家装三相四线式3—7谐波滤波器解决

网友G:
你好我是理工大学产业总公司,我们专业研究和生产各类滤波器。
如有需要,和技术问题,我们可以交流以下!
电话:010-68913535 手机:13811486800 联系人:井荣岗

网友H(2006-07-09):
谐波及其治理13483611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