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抑制的请教!!!

楼主(2005-09-25):
现在用的是并联电容器组补偿无功功率,但是对于高次谐波应该如何治理。 现在我们用的电容特容易损坏,电房温度的确高,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司用了很多的整流设备,还有各种焊机,还有高频淬火设备。谐波肯定存在。关键是怎么防治和抑制的问题。 对于滤波电路本人不清楚,想请教一下大家。 比如二阶高通滤波器其电感电容的容量是根据什么算出。能不能有个具体的算法??? 我司现在的一台变压器(1000KVA油式变压器),其下有2个电容柜器,电容柜内电容器组的容量是300KVAR。对于3~7次高次谐波应该如何治理啊??? 大家能否给予帮助,多谢!!!

网友A:
不太清楚

网友B:
过滤掉4次上的谐波好象是电容,电抗比6%

网友C:
你好;你先确认谐波由什么产生的,是几次谐波呀??我帮你考虑,我们公司也存在此问题,我自己解决了.

楼主:
啊? 真的? 是整流机、焊机造成的啊 主要是3,5,7次谐波

网友D:
焊机什么焊机啊?如果是触点碰焊机,呵呵 几十个焊头同时工作,那就比较麻烦.以前是自动投切吗.时间不够吧,焊机都工作了 你的那个补偿还在睡觉.如果是这样肯定不能用静补,整流装置是也是谐波的主要来源. 现在的功率因数是多少?整流器多少脉波?电压总谐波畸变率 根据功率因数选择滤波电容容量.谐波源分析采用三相无功功率平衡算法. 设法提高电力系统中主要的谐波源即整流装置的相数.傅氏级数求得矩形波中的高次谐波分量In与基波分量I1之比最大为1/n.

网友C:
3.5.7谐波份量电流多大,电压

网友E:
谐波的治理投资非常高,很难解决.

楼主:
to:大亮 3.5.7谐波份量电流多大,电压 这个我不知道啊 没有测过 普通的示波器不能测高次谐波吧??? to:啊尔卡斯 以前是自动投切的 上半年平均功率因素才0.83 每个月都被罚钱还 整流器6脉波 你说“谐波源分析采用三相无功功率平衡算法” 这个算法俺也不懂还 55

网友F:
我厂一条焊接流水线上的设备主要是CO2气体保护焊机,现在的问题是该流水线的电网电压波动较大,供电变压器及线路容量足够,怀疑是谐波造成的电网电压不稳定,未进行谐波检测,请问:谐波能造成电网电压波动吗?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楼主(2005-10-25):
to:楼上的 肯定可以造成电压波动了 不然过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因为谐波的问题 我查了很多的资料 的确不太容易做啊

网友G(2008-04-21):
其实一般用来抗谐波的办法就是在电容前面加电抗器,但是加多大的电抗器要和你的电容器相匹配,否则不光不能抑制谐波还能增大谐波。

我们公司就是用的6%的电抗器,还有的公司用的是5.5%的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