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求助:关于台达HMI

楼主(2005-09-25):
我用台达DOP-A57GSTD连接一台24点ES系列的台达PLC,我用了一个高速计数来控制角度,当角度为160度的时候我要求一个电磁阀动作,当角度为180度的时候我要求这个电磁阀停止动作,而且另一个电磁阀开始动作。当角度从160度向180度转变的时候,这台触摸屏的屏幕快速的闪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应。是否和我连续使用两次LD>=有关系?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张工:屏快速的闪动是什么意思?是亮-灭-亮吗?屏快速闪动和连续两次LD>=没有关系,可能是你操作到了人机的系统控制区。

网友B:
从现象看应该是电磁阀对供电的干扰,你把HMI和PLC与电磁阀的供电分开供试试!

网友C(2007-10-15):
干扰有时通讯会中断

网友D(2008-01-28):
干扰 换HITECH 价格不比台达的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