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9-25):
一台台达变频器(0.75kw),正常工作大约2小时后显示OH,请问是什么故障?谢谢!

网友A:
过热,过热保护。

网友B:
检查风机是否良好!

网友C(2008-05-20):
散热好吗?温度传感器有问题吗?通道呢?

网友D:
 散热问题或者现场温度过高吧

网友E:
过热,过热保护

网友F:
小马拉大车??????

网友G:
是不是内部检测元器件本身的问题

网友G:
还有就是内部驱动有问题

网友H(2009-01-07):
我也有台 A 系列 空载1小时就报OH 风扇 传感器都短接了 运放也换了 CPU上的也换了 就是报 哪位大虾 经验丰富的还有什么问题啊 我QQ39084813

网友I:
风机换没?这个也有可能

网友J(2009-06-22):
我也有台台达15KW的,客户说运行一个小时左右,就跳OH,风散运行的很好,散热通道也很好,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K:
可以查查六路驱动电路,台达的驱动电路一般用PC929,经常见到有坏的.一两相不工作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报警!电机运行久了会发热,有的带上负载时严重点的会有抖动!

网友L(2010-02-22):
看风扇是否正常,内部灰尘是否过多,散热罩散热有没有堵。

网友M:
台达VFD-B变频器参数被设定保护码 怎样能解除 给回复一下 谢谢

网友N(2010-04-16):
是主办坏了  你换主办看看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台达VFD-B变频器参数被设定保护码 怎样能解除 给回复一下 谢谢

台达变频器的超级密码 -B系列的 :57522

网友P:
把0.75kw的马达改成三角形接法.

网友Q(2010-06-13):
主要是风扇,即使你将传感器短接了,如果是风扇阻力大了,电流就会增大,在内部就有可能会出现OH报警

网友R:
把他换成宝米勒的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