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什么是闭环控制系统的自激振荡?

楼主(2005-09-25):
最近看到有关力矩电机的下列描述: “在某些自动控制系统中,被控制对象的转速相对于伺服电动机的转速低得多,所以,两者之间常常必须用减速机构连接。由于采用了减速器,一方面使系统装置变得复杂,另一方面它是使闭环控制系统产生自激震荡的重要原因,影响了系统性能的提高。” 请教各位老师,什么是闭环控制系统的自激震荡,它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网友A(2009-12-15):
三级或三级以上的负反馈放大电路,只要有一定的反馈深度,就可能产生自激振荡,因为在低频段和高频段可以分别找出一个满足相移为180度的频率,此时如果满足幅值条件|AF|=1,则将产生自激振荡。因此对三级及三级以上的负反馈放大电路,必须采用校正措施来破坏自激振荡,达到电路稳定工作目的。

网友A:
如果在放大器的输入端不加输入信号,输出端仍有一定的幅值和频率的输出信号,这种现象叫做自激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