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常见的故障.

楼主(2005-09-25):
有缺相运行.接线错误.绕组老化开路短路和接地..绕组受潮.进水等因素绝缘降低.接线松动使接触电阻增大.铁心剩磁. 定子与转子想擦.转动部分被异物卡住或不灵活.润滑不良或轴承损坏.转子动平衡偏差.定子铁心松动.轴弯曲.轴承和轴承狮间隙过大. 还有别的.请各位指教.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A:
接线柱松动,风叶损坏等

网友B:
主要是开关.接触器或保险丝有一相坏了,造成缺相等

网友C:
还有转子铁心脱落.

网友D:
鼠笼条断,电压高或底

网友E:
断轴!还有前端盖螺丝松动、变形、甚至断掉。这也是两个不少见的故障,特别是用在频繁正反转、冲击负载大的场合下,更是屡见不鲜的。

网友F:
温度高导致绝缘绝缘下降,导致绕组不稳定。

网友G:
深有同感

网友H:
温升过快!

网友I:
新手上路,请问电机缺相会造成什么后果,求教分析过程

网友J:
我们这里有一台15KW的交流电机,因为是循环泵,所以一天运转14个小时吧,最近我去检查发现电机机轴承温度高达80度,机身温度才60度,我以为是有常见的故障呢,拆开后检查,绕组,转子都没有毛病,把负载减小和空载时一样,电流高时27.5安,我没有办法了只好请各位老师 谢谢

楼主:
应该算正常.两盘轴承都80度吗?怎么测的?

网友K:
TO YANGXIANG 换轴承 TO 爱在远方 电机缺相运行稍长就烧了。

网友L:
正常。只要不超过额定温升都算正常。相关资料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M:
请问一下电机空载运行时会出现三相电流不平衡,而在带负载运行的情况下电流就平衡是怎么回事?

楼主:
没见过.是什么类型的电机?这种情况讲不通呀.请仔细说一下当时情况.

网友N:
机械损耗过大

网友O:
提醒大家:电机在烧掉后注意检查接触器哦!有些是接触器引起的。

网友E:
TO yangxiang :检查一下电机和泵体的同轴度,这很重要,电机是两极的吧?这就更要注意这点了

网友P:
我遇到一种情况,3kw离心泵,缕烧电机。经检查发现,固定水泵叶片的螺帽松掉。这种故障比较隐蔽,当用手转水泵时,非常轻松 ;接上电机高速运转时,负载阻力大,易烧电机。

网友Q:
上面的那位说的故障比较有点新意.这应该是很多做电的都不会想到或没注意到的.谢谢

楼主:
只要有过载和短路保护.电机没有外力的损伤.电机没有进水和导电的物质.一般电机不会烧线圈. 好多负载他的变换程度有隐蔽性.很小的故障.会聚居增大负载.这要求我们有很高的机械基础.

网友R(2005-10-26):
还有一条:轴承损坏

网友S:
同意,同轴度很重要,这是引起非正常温升 的重要因素

楼主:
还有别的电机哪.如潜水电机等特殊用途的.

网友J:
谢谢各位师傅
15kw的用红外线测温仪测的
现在
我想了一个办法,因为是循环泵在不影响水循环的情况下,把进水阀门关闭了几圈,可是这样温度电流都将下来了,但是领导同意这样影响产品质量

网友T:
我以前听一位老师傅说过~~~~他说循环泵要是让它打闷泵的话~~它的电流是会下降的~~~不知是不是正确啊??因为我没试过!!

楼主:
离心式水泵关闭出水阀是空载.电流近似空载电流.了解一下离心式设备的原理就明白了.

网友U:
请问:电机里有时会发出一些噪音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听声音可以判断电机的故障所在.不过要在现场.

网友V:
有好多次,都无法用以上的观点解释,一把线呈放射状烧焦,同相线把完好,我认为属匝间短路。与电网质量日趋恶化,变频器大量使用有关?

楼主:
虽然我问的是三相异步电动机常见的故障.但希望大家谈以下电动机的特殊故障.因为电机的绕组用的是漆包线.就是有一点绝缘击穿也是严重问题.

网友W:
环境温度超过50度,电机经常烧毁怎么办?55KW的电机。

网友E:
TO廖伟:降低负荷使用,或换用更大一级的电机。或烧毁后重绕线浇绝缘时用更高等级的绝缘漆

网友P:
环境温度高,轴承易抱死而烧毁电机,建议使用滴点温度高的润滑脂.我使用的是统一润滑脂,滴点温度311度.

网友E:
用南海或长城的3号二硫化钼锂基脂就可以了。统一的是不是那种绿色的润滑脂?“特级车用润滑脂”?其实我们有时也用,但觉得还是二硫化钼好

网友X:
请教各们:1 变频启动和软启动电机上有什么区别?
          2 电机启动噪声和振动很大,轴承没有坏,是什么原因?

楼主:
转载:转载:
1.什么是软起动器?它与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软起动器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er。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
   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
   软起动器和变频器是两种完全不同用途的产品。变频器是用于需要调速的地方,其输出不但改变电压而且同时改变频率;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个调压器,用于电机起动时,输出只改变电压并没有改变频率。变频器具备所有软起动器功能,但它的价格比软起动器贵得多,结构也复杂得多。

  2.什么是电动机的软起动?有哪几种起动方式?
   运用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软起动器,控制其内部晶闸管的导通角,使电机输入电压从零以预设函数关系逐渐上升,直至起动结束,赋予电机全电压,即为软起动,在软起动过程中,电机起动转矩逐渐增加,转速也逐渐增加。软起动一般有下面几种起动方式。
  (1)斜坡升压软起动。这种起动方式最简单,不具备电流闭环控制,仅调整晶闸管导通角,使之与时间成一定函数关系增加。其缺点是,由于不限流,在电机起动过程中,有时要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使晶闸管损坏,对电网影响较大,实际很少应用。
  (2)斜坡恒流软起动。这种起动方式是在电动机起动的初始阶段起动电流逐渐增加,当电流达到预先所设定的值后保持恒定(t1至t2阶段),直至起动完毕。起动过程中,电流上升变化的速率是可以根据电动机负载调整设定。电流上升速率大,则起动转矩大,起动时间短。
   该起动方式是应用最多的起动方式,尤其适用于风机、泵类负载的起动。
  (3)阶跃起动。开机,即以最短时间,使起动电流迅速达到设定值,即为阶跃起动。通过调节起动电流设定值,可以达到快速起动效果。
  (4)脉冲冲击起动。在起动开始阶段,让晶闸管在级短时间内,以较大电流导通一段时间后回落,再按原设定值线性上升,连入恒流起动。
   该起动方法,在一般负载中较少应用,适用于重载并需克服较大静摩擦的起动场合。

  3.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笼型电机传统的减压起动方式有Y-q 起动、自耦减压起动、电抗器起动等。这些起动方式都属于有级减压起动,存在明显缺点,即起动过程中出现二次冲击电流。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是:
  (1)无冲击电流。软起动器在起动电机时,通过逐渐增大晶闸管导通角,使电机起动电流从零线性上升至设定值。
  (2)恒流起动。软起动器可以引入电流闭环控制,使电机在起动过程中保持恒流,确保电机平稳起动。
  (3)根据负载情况及电网继电保护特性选择,可自由地无级调整至最佳的起动电流。

  4.什么是电动机的软停车?
   电机停机时,传统的控制方式都是通过瞬间停电完成的。但有许多应用场合,不允许电机瞬间关机。例如:高层建筑、大楼的水泵系统,如果瞬间停机,会产生巨大的“水锤”效应,使管道,甚至水泵遭到损坏。为减少和防止“水锤”效应,需要电机逐渐停机,即软停车,采用软起动器能满足这一要求。在泵站中,应用软停车技术可避免泵站的“拍门”损坏,减少维修费用和维修工作量。
   软起动器中的软停车功能是,晶闸管在得到停机指令后,从全导通逐渐地减小导通角,经过一定时间过渡到全关闭的过程。停车的时间根据实际需要可在0 ~ 120s调整。

  5.软起动器是如何实现轻载节能的?
   笼型异步电机是感性负载,在运行中,定子线圈绕组中的电流滞后于电压。如电机工作电压不变,处于轻载时,功率因数低,处于重载时,功率因数高。软起动器能实现在轻载时,通过降低电机端电压,提高功率因数,减少电机的铜耗、铁耗,达到轻载节能的目的;负载重时,则提高电机端电压,确保电机正常运行。

  6.软起动器具有哪些保护功能?
  (1)过载保护功能:软起动器引进了电流控制环,因而随时跟踪检测电机电流的变化状况。通过增加过载电流的设定和反时限控制模式,实现了过载保护功能,使电机过载时,关断晶闸管并发出报警信号。
  (2)缺相保护功能:工作时,软起动器随时检测三相线电流的变化,一旦发生断流,即可作出缺相保护反应。
  (3)过热保护功能:通过软起动器内部热继电器检测晶闸管散热器的温度,一旦散热器温度超过允许值后自动关断晶闸管,并发出报警信号。
  ( 4 )其它功能:通过电子电路的组合,还可在系统中实现其它种种联锁保护。

  7.什么是软起动MCC控制柜?
   MCC(Motor Control Center)控制柜,即电动机控制中心。软起动MCC控制柜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输入端的断路器,(2)软起动器(包括电子控制电路与三相晶闸管),(3)软起动器的旁路接触器,(4)二次侧控制电路(完成手动起动、遥控起动、软起动及直接起动等功能的选择与运行),有电压、电流显示和故障、运行、工作状态等指示灯显示。

  8.有的软起动器为什么装有旁路接触器?
   大多数软起动器在晶闸管两侧有旁路接触器触头,其优点是:
  (1)控制柜具有了两种起动方式(直接起动、软起动)。
  (2)软起动结束,旁路接触器闭合,使软起动器退出运行,直至停车时,再次投入,这样即延长了软起动器的寿命,又使电网避免了谐波污染,还可减少软起动器中的晶闸管发热损耗。

  9.软起动MCC控制柜有哪些扩展功能?
   将软起动MCC控制柜进一步加以组合,可以实现多种复合功能。例如:将两台控制柜加上控制逻辑,可以组成“一用一备方案”,用于大楼的消防系统与喷淋泵、生活泵等系统。如果配上PC(可编程序控制器),则可以实现消防泵定时(如半个月)自动检测,定时自动关闭;加上相应的控制逻辑,则可以对消防泵及各个系统运转是否正常实施平时检测时,定时低速低水压(不出水)运行;在灭火时,则实施全速满载运行。将若干台电机加上控制逻辑组合,可以组成生活泵系统或其它专用系统,按需要量逐次打开各台电机,也可逐次减少电机,实现最佳效率运行。还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实现多台电机每次自动转换运行,使各台电机都处于同等的运行寿命期。

  10.软起动器适用于哪些场合?
   原则上,笼型异步电动机凡不需要调速的各种应用场合都可适用。目前的应用范围是交流380V(也可660V),电机功率从几千瓦到800kW。
   软起动器特别适用于各种泵类负载或风机类负载,需要软起动与软停车的场合。
   同样对于变负载工况、电动机长期处于轻载运行,只有短时或瞬间处于重载场合,应用软起动器(不带旁路接触器)则具有轻载节能的效果。

楼主:
2 电机启动噪声和振动很大,轴承没有坏,是什么原因?
是波形不对.

网友Y:
to大家是朋友:
检查你的机械负载最好找维修工配合

网友X:
谢谢上面的朋友!

楼主:
是的.机电不分家.

网友W:
75kw水泵电机两台,红外线测得轴承温度均达到95度,略高于机身温度,已多次烧坏,建厂的前3年没事,是负载过大吗,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X:
检查你的轴承是否坏,轴承里的润滑油脂牌号对吗?

网友R:
对于普通电机,主要是转子偏心但还没有扫膛,很难修。

网友N(2005-11-30):
  降低负荷使用,或换用更大一级的电机来带动负载,或烧毁后重绕线浇绝缘时用更高等级的绝缘漆.

楼主:
希望各位继续讨论.

楼主(2006-01-04):
说个笑话.有个电工把206的轴承当作306的装在电机上(一盘).泵负载.竟然用了一年.

网友E:
不会吧?个头、最重要是外径差很多哇,怎么装?

网友Z:
勤检查轴承.

网友AA:
电机烧掉最常见是由于接触器确相而一起的

网友AB:
请问电机一般多长时间需要检查轴承,最好讲细点【比如:电压不同(380V和6千伏),工作制不同等】,先谢啦!

网友AC(2006-05-03):
206和306轴承只是轴承的宽度不一样吧,其实搞电机检修的有60%的工作玩的是机械问题。

网友AC:
首先要搞清楚电机的工作方式,是连续工作还是间断工作;电机的负荷情况,环境状况,轴承生产厂家。重载连续工作的电机如使用国产轴承一般最多10-12个月应检查轴承,SKF轴承则可以延长到20个月;轻载电机两年检查一次即可,轻载连续工作的电机可以放宽至3年。另外电机使用的润滑油也很重要。

网友AD:
负载过大,哈哈,我也就只知道这个了,呵

网友AE:
还有一项大家很少提到的问题就是电机轴崩键槽,我遇上很多次啦,我的最好是在原槽对面重新开新键槽,再崩后使电焊焊补上在车床加工后再开槽,特别是两三个千瓦的电机,带风机叶轮的最喜欢出现这种毛病

网友AF:
楼上说的即是,我也遇到过,不过不是很多。

网友AG:
电动机在日常的运行中要加强维护,坚持每天进行巡检,听电机的声音,测电机的温度,闻电机的味道,问一下值班员运行情况,看一下运行电流,特别是重要的电机应每月检查一下电机的接线盒,看压接罗丝是否松动,电动机的震动值是否超标,电动机的轴承最关键,应定期检查加油或更换,电机温度80度只要不再上升应该没问题。润滑脂应该符合电机的运行特征,符合轴承型号

网友AH:
请教各位;我单位有两200KW的电机,分别装了四个温度传感器探测四个轴承温度.请问轴承温度到多少度就算不正常.谢谢!

网友AC:
1、环境温度是否过高
2、电机电源是否有问题,电机是否在过负荷状态下运行
3、电机散热情况如何,不行就改为强制冷却
4、电机如果在出问题就将其绝缘等级提高为F级

网友AI:
TO:qmd886  电机在烧掉后注意检查接触器哦!有些是接触器引起的。有何依据?

网友AJ(2006-07-15):
连续启动可能造成电动机定子绝缘损坏

网友X(2006-08-29):
请教各位:星三角起动出来的六根线应该如何接?

网友X:
请教:星三角起动六根线如何接?

网友AK:
各位,听说过转子断条吗?是什么现象?如何判断?请指教

网友AL:
   说个笑话.有个电工把206的轴承当作306的装在电机上(一盘).泵负载.竟然用了一年.说起这个,我到想问问现在有轴承型号好多,那位有资料那来大家起学学,电机上经常用到,

网友AM:
TO: 愈强:
转子断条
震动
声音象缺相
一般起重设备和频繁启动,频繁正反转的设备易出现

取出转子检查有时肉眼无法观察到断裂处
需在转子两端端环上通直流电
转子上撒铁粉观察

不知是否正确
请指教!

网友AK:
谢谢电工学徒,根据你的启示,我用电焊机通电,夹在两边铝叶上,撒铁粉,依次转着换,有一处异常:铁粉有磁铁磁力线现象自断口处靠两边分,断定是段条.

网友AN(2008-08-18):
请问下,软起动结束,旁路接触器闭合后,软起动器还会报电机热故障不?急

网友AO:
引用 楼主:
是的.机电不分家.

网友AP(2008-12-02):
这么多的问题啊?真是长了见识,学习大家的经验了,谢了!

网友AQ:
还要勤检查电极的接线呀,接线松动造成的事故也很多

网友AR(2009-07-03):
自耦启动的电机,在运行过程中为什么转上速突然下降。而且再起动转速始终达不够

网友AS(2009-08-13):
我的一台75KW点机20多天没用 原来使用电流一般不大大概在30-40     现今使用电流大的时候会达到100左右请问有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