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位置记忆?

楼主(2005-09-25):
求助:小功率直流电机控制系统,要求具有掉电位置记忆功能,重新加电时,不需复位.请问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绝对式编码器加电池。 如果有抱闸,可以只在关机前记下当前位置。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您所说的绝对式编码器是用于位置反馈的吗?如果位置反馈用的是电位器,怎样实现记忆功能呢?再谢!

网友B:
那只能通过软件处理了.以我们控制器为例,可以时刻定义VR(0)=MPOS,这里VR(0)是一个可定义变量,MPOS为电位器测得的位置信号.在断电前或发现断电,可启动指令FLASHVR(0).这样当前位置就保护在VR(0)里.从新上电,只要用DEFPOS(VR(0)),就可恢复断电时的位置.

网友A:
电位器反馈位置,那就可以理解为模拟量输出的绝对编码器了,这样还需要专门的位置记忆吗?

网友C:
不知道你的具体工艺。是否需要全程的任何一点都要可以定位吗?用绝对码盘或者电位器都可以的,如果不需要全程定位,在定位点用限位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D:
用绝对编码器可以解决,具体还是看设备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