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90的脉冲丢失

楼主(2005-09-26):
最近在维修一台590c时90kw,一加大负载时就会报警停机,此时电流不大还不到一半的额定电流.报警就是脉冲丢失!我看说明书后,把按说明书所说把晶闸管的几个插座从新插紧.以前并为松动,但问题依旧!电流环自整定我一直犹豫在作不作?以前作过,但现在做有什么用???更换控制面板问题依旧!望各位专家指点一下!!

网友A:
还是脉冲触发回路的问题。

网友B:
问题不在面板上,电源板的故障.

网友C:
我们遇到几回,通过修电流的不连续参数就可修正

网友D(2005-10-27):
有条件的化可以用示波器观察一下脉冲变压器初级的波形

网友E: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不用换控制面板,建议你把电源板换掉,再用自整定电流攻能重新整定电流参数.如果问题还没有解决就请修改590参数,把脉冲报警攻能楚止.脉冲报警攻能在用户菜单里看不到的,必需要输入特别口令.

网友F(2005-12-20):
估计是脉冲触发问题

网友G: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 PLD. UL2003和脉冲变压器初级的波形 浏览:Http://www.gdiko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