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09-26):
我厂设备是由工业以太网和profibus-dp构建的控制网络,PLC是S7400。系统运行已经有1年多了,但偶尔会有如下现象:当系统供电电压达到390伏以上时(供电系统自动调压,下调10伏),现场所有在运行的变频器(西门子MM440)偶尔会同时出现网络通讯故障报警,但无变频器控制的电机运转正常。特此请教各位大虾,请指点迷津!!

网友A:
个人认为网络通讯故障报警还需要检查接地情况,看看是否随着供电电压的提高,地的电平也提高了,也就是说接地电阻是否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