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关于PMAC JOG指令速度

楼主(2005-09-26):
请问各位DX: PMAC控制卡的 JOG指令速度(i122)是以速度反馈编码器为准还是以位置反馈编码器为准?我用外编码器(增量式)和松下minas a伺服做全闭环系统,速度控制模式,减速比是125,将JOG速度设为1000cts/s,但结果是电机的速度是125000cts/s。这是为什么?编码器通道和参数设置没有错呀。谢谢各位

网友A:
好好看看手册,要理解位置控制反馈和速度反馈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