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616PC5故障显示“CALL”

楼主(2005-09-26):
我有一台安川616PC5的机器,开机显示“CALL”。控制端子没有接任何线。 请问是什么问题? 另谁有此型号机器的说明书? 谢谢大家

网友A:
面板线是否接触不良?

楼主:
应该不存在接触不良,键盘可以操作的

网友B:
通讯等待中,没问题,设成面板控制就好了!!

楼主:
谢谢delta,现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