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区,上位跟PLC访问冲突的问题。

楼主(2005-09-26):
我用PLC的485总线实时读取下位仪表的数据,放在D区的某一特定位置,然后上位机用232总线实时读取(不写入)这一特定位置的数据,会不会产生冲突?

网友A:
不会产生冲突。

网友B:
PLC主機在處理各個端口的通訊時,不是一起進行的,而是處理完第一個端口的通訊請求後,再去處理第二個端口的通訊請求,不可能產生沖突的。

楼主:
我在用 RS指令等接收完成的时间中,后台一直在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接收,这跟前台的PLC扫描是一起执行的吧?也就是说,是不是利用串口接收和发送好多数据,一点也不占有PLC的扫描周期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 我485通讯要200ms后接收完数据,是不是RS232也要等200ms后才能读485刚才接收的数据;如果不是读现在485接收的数据而是其他数据能在这200ms之内读吗?

网友B:
不同通訊口之間的讀寫完全獨立,不需要考慮互相沖突的問題。COM1與COM2在硬件是就是兩個完全獨立的端口,在PLC之CPU的內部也是相互獨立的兩個模塊。

网友C:
不占用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