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求助! 基于以太网监测系统的传输束率问题?

楼主(2005-09-26):
对于前端设备输出的信号为脉冲RS485信号,我打算使用RS485到TCP/IP转换模块实现其网络化。由于目前整个网络还没有定下来,要是主网为100M或者千兆以太网!而转换器只提供10M的以太网传输速率。不知道是否存在传输速率的不匹配问题。还请各位指点!

楼主:
希望不存在,可我还是不太明白。望指点一二!

网友A:
不存在,这是以太网本身解决的问题,和测控系统及转换无关。

网友B:
我公司经营(自营进口)美国 罗克韦尔AB(5折左右),德国赫斯曼(56折左右)(产品广泛用于发电厂、污水处理,价格有明显优势). 法国施耐德、莫迪康,(5折左右),梅索尼兰阀门,CKD(价优) 系列等工业自动化元件/仪器仪表、可编程控制器、低压电器及配电产品、开关电源、变频调速器、伺服控制系统、触摸屏、电网保护。 (只要用户提供产品型号,我们都为贵司找到)。 E-mail:s137710115860604@yahoo.com.cn

网友C:
你可以和我联系,整个网络方案我可以帮你做好!我的联系电话 0571--88994499-836找 朱先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