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磨平面控制

楼主(2005-09-26):
自动磨平面控制 1:起动按扭X2有信号设定Y14电磁吸盘通电输出, 2:当电磁吸盘通电2秒后一号汽缸Y15被激活沙轮向下快进,到X1有 感知(X1为可调距离)时Y15慢进, 3:当X1有感知1秒后Y16起动沙轮旋转向左,到X3有感知沙轮Y13向右, 到X4有感知沙轮向左Y13向左, 4:向右是Y13控制改变相位接法来实现,循环6次后停止, 5:X2无信号停止。

网友A:
用EasyPRO1 SPLC试验了一下程序,动作过程如下(根据楼主的说明): 1.接通一下X2(按钮),输出Y14接通,电磁吸盘线圈得电; 2.电磁吸盘得电2秒后,输出Y15接通,1#汽缸动作,砂轮向下快进;下降到设定的距离,有位置传感器动作,X1接通,砂轮减速向下慢进。 3.X1接通1秒后,Y16接通,砂轮起动旋转。同时,磨头向左运动(或工作台向右运动),遇位置开关X3,输出Y13接通,磨头向右运动;向右遇位置开关X4,磨头又向左运动,输出Y13保持接通。 4.如此循环6次后,自动停机(X2接通信号未解除亦停);机床在运行时,接通X2将停机。“向右是Y13控制改变相位接法来实现”。 这是个人的理解,不知是否确切。当然,具体应用时必须符合安全规定,并满足工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