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矩频特性???

楼主(2005-09-26):
各位大虾:    你们好!    请问一般的步进电机的矩频特性是如何得到的?是电机的厂家提供吗 ?我买的电机说明书上没有矩频特性曲线,看的相关的书上的矩频特性曲线也是一条大致的曲线图,没有标出具体的数值。我想要的是矩频曲线中关键的几个频率和对应的转矩值。运行中的矩频特性曲线与负载有关,那么厂家要是给矩频曲线怎么给呢?请大虾们不惜赐教 !谢谢谢谢!!

网友A:
与驱动器性能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B:
只能是针对某一个定值负载给出矩频特性曲线。

网友C:
矩频特性曲线一般可视为参考,因为厂家提供的曲线为特定配套(驱动器)的情况下经过实验得出的一个结果。随着配套驱动器的电压等级的变化这根线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网友D:
这个曲线参数实际中应该怎么测量呢?

网友C:
不太清楚,这个可能要厂家通过一些专用的实验设备测出来。

楼主:
谢谢各位的赐教!我就是用同一个厂家的电机及和它配套的驱动器,既然这些参数跟负载关系密切,那我们就很难知道这些关键的参数了. 哪位老师知道测这些参数的方法???请指教!非常感谢 !!!

网友A:
矩频特性曲线:是描述了电机在不同的转速下的最大力矩! 一般驱动器厂家都有这个曲线的!

网友E:
1,找你的供应商要 2,讲你的电机参数贴出来,看有没有见义勇为的供应商有这个电机的资料,提供给您。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的高见。 我们用的是常州双杰电子的步进电机和对应的驱动。 电机型号:57BYGB7407系列2相混合式步进电机。 驱动型号:SJ-230M5. 我们的负载转矩大概是7.43kg.cm 望哪位老师能给出关于其矩频特性曲线的一些数据。谢谢谢谢!